[求助] 急急急!!请教大虾怎么把这个Verilog 语言改写成VHDL语言?!程序的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2010-04-29):
module counter(clk,clr,out);
input clk;
input clr;
output reg out;
reg[11:0] cn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clr)
begin
  if(!clr)
begin
out <= 1'b0;
cnt <= 12'b0;
end
else begin
cnt <= cnt + 1'b1;
if(cnt[11:0]==12'h9db)
begin
cnt <= 12'h0;
out <= 1'b0;
end
else if(cnt[11:0]==12'h9db)
begin
out <= 1'b1;
end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numeric_std.all;

entity counter is
        port(
                clk,clr : in std_logic;
                dout    : out std_logic
        );
end counter;

architecture arch of counter is
        signal cnt : unsigned(11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clr)
begin
  if clr = '0' then
        dout <= '0';
        cnt  <= (others=>'0');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cnt <= cnt + 1;
        if cnt = x"9db" then
                cnt  <= (others=>'0');
                dout <= '0';
        elsif cnt = x"456" then
                dout <= '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rch;

NOTE: I changed the output port  'out'  in your codes to 'dout' since 'out' is a reserved word in VHDL, I can't assign any port with the name 'out'.

网友:
程序有错误。

网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ounter IS
        PORT
        (
clk:in std_logic;
clr:in std_logic;
data_out std_logic
        );
        END counter;

        ARCHITECTURE arc OF counter IS

                --ref signals
signal cnt:std_logic_vector(11 downto 0):=(others=>'0');
                BEGIN

process(clr,clk)
begin
        if clr='1' then
                data_o<='0';
                cnt<=(others=>'0');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cnt/=X"9DB" then
                        cnt<=cnt+1;
                        data_o<='1';
                else
                        cnt<=(others=>'0');
                        data_o<='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rc;

网友:
顶楼上的

这应该是一个根据计数结果输出信号状态的程序,其作用要看程序是用在什么样的场合来定

网友:
一个简单的循环计数器吧。。

网友:
这个程序改改倒是适合求分频那位仁兄。哈哈

楼主:
为什么?? 2# wycawyc

网友:
怎么看都觉得有点别扭呢……好像会产生latch的吧?

网友:
编码风格不敢恭维

网友:
else
begin
        cnt <= cnt + 1'b1;

        if(cnt[11:0]==12'h9db)
                begin
                        cnt <= 12'h0;
                        out <= 1'b0;
                end
        else if(cnt[11:0]==12'h9db)
                                        begin
                                                out <= 1'b1;
                                        end
你确定这两个数是对的?

网友:
关键两种语言的赋值语句 太不相同了

楼主:
呵呵,真是高手啊!!下面的那个数是12’h456。请教该怎么改成VHDL语言! 10# wycawyc

楼主:
源程序再发一次:
module counter(clk,clr,out);
input clk;
input clr;
output out;
reg out;
reg [11:0]cn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clr)
begin
if(!clr)
begin
out<=1’b0;
cnt<=12’b0;
end
else begin
cnt<=cnt+1’b1;
if(cnt[11:0]==12’h9db)
begin
cnt<=12’h0;
out<=1’b0;
end
else if(cnt[11:0]==12’h456)
begin
out<=1’b1;
end
end
end
endmodule

10# wycawyc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但没想到我写错了程序,后面有位兄弟发现了,而且改的代码也对了。只能把分给他了。对不住啊! 1# kscc0202121

楼主:
不胜感谢!前段时间忙,差点忘了把分给你。呵呵…… 11# wycawy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