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求高手帮我用Verilog或者VHDL编写一个循环寄存器

楼主(2010-04-29):
求助!求高手帮我用Verilog或者VHDL编写一个循环寄存器,我试了很多次没编好,我也是初学,普通寄存器在编写的时候移位之后剩余位都是补零啊....请高手帮忙!最后实现的功能就是例如一个256位的F89ABCDE移位后变成89ABCDEF。就是说在每个时钟周期里,将这个数的低32位移至高32位,从而实现信号逆序的目的。

网友:
parameter WIDTH = 256;
parameter SWID = 32; //以SWID为单位进行循环移位
reg [WIDTH-1 : 0]  data;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if(~rstn) begin
   data <= {WIDTH{1'b0}};
end
else if(shift_en) begin //移位使能(如果有的话)
   data <= {data[WIDTH - 1 - SWID:0], data[WIDTH - 1:WIDTH - SWID] };
end

网友:
always@(posedge clk)
a<={a[31:0],a[255:32]};

网友:
都是正解。

网友:
顶二、三楼的~~

网友(2010-08-13):
data <= {data[WIDTH - 1 - SWID:0], data[WIDTH - 1:WIDTH - SWID] };

能解释下这个移位操作是怎么做到的吗,{}这个不是拼接操作吗?

网友:
就是将高位的移位单元拼接到低位,这不就是实现了循环移位吗?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可以实现移位,要是你不明白,自己假设一个环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