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升压dcdc,有问题了。

楼主(2010-04-29):
我做了一个charge pump升压电路,psm调制的,输入电压为2.7-5
v,输出电压为5v,输出电流为100mA,现在正在画电路的版图,里面用到的开关功率管nmos宽长比为16000u/2u,pmos宽长比为20000u/2u,总共用的了5个这样pmos管,3个nmos管,画出版图后,利用spectre后仿真,好慢好慢,一个小时才运行一小点,郁闷呀,利用笔记本装的cadence,使用的是.35工艺。
请教大家这几个问题?
第一:这些功率管子的宽长比是否取得合理,我感觉好大,试着减小开关功率管的宽长比,但是进行前仿真,升压升不上去,是不是工艺库不好,不适合做功率开关?
第二:这个升压电路用到的模块为: 电荷泵模块,比较器模块,时钟源,时钟控制模块,电压提升模块,软启动模块,带隙基准电压源模块,电流源模块,过压,欠压,过温保护模块,模式选择模块,这么多模块我画版图的时候怎么下手呀,是不是先估算每个模块所占的面积,设计出接口位置,总体布局,在进行画?
第三:看论坛上经常有人提系统稳定性,我这个怎么进行系统仿真?利用什么软件进行?
第四:这些功率开关管占用了大量的版图,提取出来的后仿真文件好大,里面电容,电阻上万个,后仿真慢如蜗牛,我该怎么办呀?
第五:针对这个升压电路,我该关心哪些参数哦,我前仿真主要仿真了:

vinvout效率输出电流
2.7--5v

还应该仿真哪些参数,是不是找个datasheet按上面给出的数据进行仿真?
第六:关于dcdc大家给点建议,关于这个项目,我该做到什么程度,实验室没有流片机会。是不是画好了版图,就ok了。
第七:如果你是面试管 ,你看到这个项目你会问哪些问题?给即将找工作的人一点经验
  谢谢浏览,欢迎讨论。

网友:
power通常很少做post simulation, 一般最后作mento carlo 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详细点吗?前仿真通过就行了?

楼主:
请给指点下

楼主:
请高手指教

网友(2010-06-08):
是否是1/1.5X charge pump?
整个系统相当于一个带内阻的电压源,效率主要由输入输出电压决定,所以开关管的尺寸对效率影响不大,只是影响转换点,电压升不上去可能是time blanking出现问题?
电源一般不做后仿
PS:你笔记本装的是什么版本的linux啊?

网友(2013-11-26):
路过  升压没做过  学习学习

网友:
你的功率管L是不是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