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网表中怎样加power pad,跪地请教,在线等

楼主(2010-04-29):
小弟我真的有些愚昧,这么久了也没搞懂怎么个加法,还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啊,我在学校没人指点,只能自己瞎摸索。
我用的库是faraday的。18工艺的,一开始代码中没加pad,然后综合出了网表,现在要布局布线,需要带pad的网表,我就想在chip.v中加上pad并调用了前一次综合的网表,又综合一遍,但是power pad怎么没有端口啊,比如VCC3OC GNDIOC等,这些都没有pin的,这就算调用了也不会出pad吧,因为chip.v的端口列表中没有他们。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不过我按照这样做,最后floorplan时,就没发现有power pad,还望高手帮忙看一下该怎么弄。到底该怎么加上power pad

网友:
power PAD 我记得你只要写在那里就可以了,做floorplan时,工具会知道哪些是power PAD ,到时候什么端口往power PAD 上连都是在做power plan时自己定的,好像是这样的,本人不确定,power PAD 本来就是往电源网格上连接,和chip.v应该没有关系,例化时应该不需要端口的

楼主:
power PAD 我记得你只要写在那里就可以了,做floorplan时,工具会知道哪些是power PAD ,到时候什么端口往power PAD 上连都是在做power plan时自己定的,好像是这样的,本人不确定,power PAD 本来就是往电源网格上连 ...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提醒,我再试试看

楼主:
io pad都是programmable的,还有一些pin需要连接到电源或地,网表中power pad没有port,这该怎么连啊,难道空置,等power plan后再连??

楼主:
还有,我加入了pad后,analyze+elaborate时,说我的power pad是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GNDKD' in 'chip',但是io pad却没有这个warning,我report_lib,也没发现GNDKD这个单元,而且里面一个power pad单元也没有,只有io pad这是怎么回事啊。它的datasheet上有写power pad 啊

网友:
power pad 可以在做floorplan的时候加。如果用的是Astro的话,有个命令dbCreateCellInst,这个可以创建power pad。把这些命令写在一个tdf文件中,在floorplan最开始导入就行了

网友(2010-05-29):
手动加到网标里面,或者PR时加进去都行

网友(2010-12-29):
回复 楼主:

    请问下你最后power pad是怎么加进去的哇?我的IOpad都加进去了,power pad和corner不知道怎么加进去,我用的encounter

网友:
因为综合时候网表有说明端口,在后端导入设计时候信号IOPAD会生成,我用的也是encounter。
Power PAD需要自己在io文件中加,这边要注意的地方是:电源名字同一行后面(N/E/S/W的后面)要加上一个电源名字,这个电源是在工艺库里面能够找到的,而且满足你需要的电压值和IO CELL信息的电源PAD;
同样corner也是类似加入。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1-05-20):
知道了一些

网友(2018-01-24):
回复 楼主:

   刚开始学IC后端,没人带,自己学,感觉真的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