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P仿真问题求解!.18um库和网标,lis,万分感激!

楼主(2010-04-29):
.18um库
*                              1.8V CORE NMOS MODEL                               *
***********************************************************************************
.model n18 nmos
+LEVEL    = 49
*
* GENERAL PARAMETERS
*
+CALCACM  = 1
+LMIN     = 1.5E-7              LMAX     = 1.0E-5              WMIN     = 1.9E-7
+WMAX     = 1.0E-4              TNOM     = 25.0                VERSION  = 3.24
*                              1.8V CORE PMOS MODEL                               *
***********************************************************************************
*
.model p18 pmos
+LEVEL    = 49
*
* GENERAL PARAMETERS
*
+CALCACM  = 1
+LMIN     = 1.5E-7              LMAX     = 1.0E-5              WMIN     = 1.9E-7
+WMAX     = 1.0E-4              TNOM     = 25.0                VERSION  = 3.24
*****************************
网标
orail-to-rail op
.options acout=0
.lib 'F:\HSPICE\018um\ms018_v1p9.lib' TT
vdd vdd gnd 0.8
vss vss gnd 0
vicm vicm gnd 0.4
m1 1 vss 4 4 pmos w=16u l=180n
m2 2 vss 3 3 pmos w=16u l=180n
m3 3 2 vdd vdd pmos w=33u l=6u
m4 4 2 vdd vdd pmos w=33u l=6u
m0 0 7 vss vss nmos w=10u l=6u
m5 5 7 vss vss nmos w=10u l=6u
m6 2 vdd 5 5 nmos w=10u l=180n
m7 7 vdd 0 0 nmos w=10u l=180n
m8 8 8 vss vss nmos w=5u l=180n
m9 9 9 8 8 nmos w=30u l=180n
m10 10 10 11 11 pmos w=99u l=180n
m11 11 11 vdd vdd pmos w=16.5u l=180n
m12 vout 1 vdd vdd pmos w=90u l=180n m=2
m13 vout 7 vss vss nmos w=60u l=180n
m14 1 9 7 7 nmos w=30u l=180n
m15 7 10 1 1 pmos w=99u l=180n
m16 4 vdd n vin+ nmos w=25u l=180n
m17 3 vdd n vin- nmos w=25u l=180n
m20 4 vdd n vicm nmos w=25u l=180n
m21 3 vdd n vicm nmos w=25u l=180n
m18 5 vss p vin- pmos w=80u l=180n
m19 0 vss p vin+ pmos w=80u l=180n
m22 0 vss p vicm pmos w=80u l=180n
m23 5 vss p vicm pmos w=80u l=180n
c0 4 vout 1.065pf
c1 0 vout 1.065pf
c2 vss vout 5pf
in n vss 1.5u
ip vdd p 1.5u
i1 vdd 9 1.5u
i2 10 vss 1.5u

vin+ vin+ gnd dc 0.4  ac 1 sin(0.4 0.0001 1000k)
vin- vin- gnd dc 0.4
.PLOT ac VDB(vout)
.print ac  VDB(vout)
. ac dec 100 10k 100MEG
.tran 5n 5u 0 10ns
.end
*********************************************************
lis文件
**warning**  unrecognizable command card
.tran 5n 5u 0 10ns
.end
**error** model name pmos in the element     0:m1
is not defined.

*************************************
请教!万分感激!怎么改?

网友:
仔细检查你model file的路径,,
.lib 'F:\HSPICE\018um\ms018_v1p9.lib' TT

希望有帮助。thanks..

楼主:
路径没问题,THANKS 2# Areky

网友(2010-08-20):
不知道现在回答还有用不,你的调用名错了,你的NMOS,PMOS在你的.model n18 nmos和 .model p18 pmos里意思是nmos叫n18,pmos叫p18,所以你的netlist里调用的时候会找不到,你改成.model nmos nmos和 .model pmos  pmos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楼上回答,解决了一个卡了我很长时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