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能不能帮忙解释一下DC命令

楼主(2010-04-29):
各位大虾,能不能帮忙解释一下DC命令,remove_constraint -all与reset_design
谢谢!!!!

网友:
不是很清楚,不知道是不是下面意思:
      remove_constraint -all是删除所有的约束条件;
    reset_design是重新读入设计文件。

网友(2010-05-29):
remove_constraint -all应该是只是去除了SDC约束,与reset_design 将所有的设置回复默认值

网友:
remove_constraint -all应该是去除了SDC约束
reset_design 是去除除了environment constraint以外的其他约束

网友(2010-08-01):
man 一下,看看命令的详细解释。但通常建议使用reset_design,这样比较清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