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讨论:quartus中verilog例化得问题

楼主(2010-04-29):
在A模块中例化quartus自带fifo模块B几次,分别为u0,u1等,编译ok;
在B模块中例化A模块,B作顶层模块编译,工具报Error (10228): Verilog HDL error at fifo_dac_bb.v(34): module "fifo_dac" cannot be declared more than once

这就不明白了,我模块化设计碍你啥事了。。。
有哪位高手知道,烦请指教!!

楼主:
fifo_dac即模块B

楼主:
如果把A模块和B模块都放在顶层,编译又可以通过

网友:
模块可以这样嵌套吗?如果一个module就是一个电路。你想这样嵌套例化。综合器怎么实现?

网友:
自己在哪里还有一个模块
自己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在不同的模块例化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在不同的模块例化同一模块吗。。

网友:
和4楼一样的问题…这样调用,还能综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综合啊,只是信号的传递问题,就像参数一样,比如你在模块A中例化一个fifo,模块A还有其它功能要实现,然后模块B中要调用模块A和模块C一起完成功能设计,这样难道不行吗?昨晚试了哈,可以综合,应该是像5楼说的在哪里还有个模块。

楼主:
确定是搞丢了一个文件

网友:
在A模块中例化quartus自带fifo模块B几次,分别为u0,u1等,编译ok;
在B模块中例化A模块,B作顶层模块编译,工具报Error (10228): Verilog HDL error at fifo_dac_bb.v(34): module "fifo_dac" cannot be declared  ...
引用 网友C:

我倒。你不是说先在A中例化了fifo B。又在fifo模块中例化A吗?这和在A中例化fifo。再在B中例化A和C可是完全不同的啊。
用fifo core的时候。会生成一个_bb.v的文件。不要把这个加到项目中。但是modelsim仿真的时候就要加,放在.V文件前编译。
可能的话把你那个报错的源文件放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错,我的错。。。。。才看到,悲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你说的_bb.V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copy的时候把它一起copy过去了。。。

网友(2011-11-30):
嵌套了吧

网友(2012-02-15):
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也试一下12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