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spice和SpiceExplorer环境变量设置问题

楼主(2010-04-29):
关于hspice和SpiceExplorer环境变量设置问题:

1、请问hspice和SpiceExplorer环境变量的设置环境设置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LM_LICENSE_FILE和SNPSLMD_LICENSE_FILE这两个都要设置,这两个环境变量的值是一样的吗?

2、hspice和SpiceExplorer的license是不是相同,是不是用同一个文件?

网友:
我也不知道啊。期待答案啊。

网友:
我 LM_LICENSE_FILE和SNPSLMD_LICENSE_FILE  兩個都是指向去 synopsys.dat就行.

网友(2010-10-04):
这两个变量都可以的,指向27000@`hostname`

网友(2011-01-04):
我是共用一個 license 就可以用哦!!

兩個軟件可以同時開~

网友:
设一个就行了

网友(2012-03-19):
记录一下,上次装那个spiceexplorer出问题,搞死我了。。。。

网友:
我是設兩個變數..一個是HSPICE 2009 另一是SPICE explorer(版本忘記了)
在win7 下直接可用..
在win XP下,需把一個=1的設定改掉(詳細忘記了,但是是從站上找到的)

网友(2012-10-02):
整死我了,妈的仿真成功看不了图

网友:
2011用同一个变量 ok

网友(2013-06-29):
好求解好求解好求解好求解好求解好求解好求解好求解

网友(2015-04-12):
回复 楼主:

   楼主您好,我是在读学生,不怎么了解Linux,ic610已经成功安装了,但是每次安装hspice修改完环境变量后用户就进不去了,能否看一下您的环境变量是如何修改的,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是在读学生,不怎么了解Linux,ic610已经成功安装了,但是每次安装hspice修改完环境变量后用户就进不去了,能否看一下您的环境变量是如何修改的,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