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PA中的描述饱和的“hard”和“soft”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0-04-29):
请问功放中,指一个器件是“hard-saturating”和“soft-saturating”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简单的理解就是,soft-saturation是指从P1dB到P3dB,功放的功率仍有一定的增加,一般会有1~2dB的增加,FET器件多数属于这一类特性。hard-saturation是指P3dB与P1DB相比基本无差别,BJT器件多数属于这一类特性。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