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输出抖动问题

楼主(2010-04-29):
悬赏0资产
我想问两个问题:1.PLL整体噪声用spectreRF怎么仿真?这种仿真结果与实际结果差距有多大?
                      2.PLL输出抖动是否可以通过测量相位噪声来评估?二者之间的具体转换关系式怎么样的?

恳请高手赐教,谢谢~~~~~

楼主:
我自己来顶一个~~~

网友:
悬赏好高啊!
1. PSS+Pnoise,但在分频比较大时不一定能收敛,也不一定准确,你可以看看ken kundert的相关论文;
2. phase noise 和jitter之间的确有个转换公式,不过我从来没记住过。如果你都可以测试了,为什么不直接测jitter呢?好像是用示波器,我没测过

楼主:
悬赏好高啊!
1. PSS+Pnoise,但在分频比较大时不一定能收敛,也不一定准确,你可以看看ken kundert的相关论文;
2. phase noise 和jitter之间的确有个转换公式,不过我从来没记住过。如果你都可以测试了,为什么不 ...
引用 网友A:

谢谢~~~但是我还是不是很明白,你可以把论文的名字写出来吗?还有我说的jitter是要在仿真中测量的不是实际测量,不知道可有好的办法~~~

网友:
回答第一个问题:
直接仿真基本上不可能,一般是把各个模块的噪声仿出来,用公式计算。和测试结果比较符合。

第二个问题:同上面的,有个公式,存在于某个论文的某个偏僻角落,没记住。

网友:
仿真测试jitter很简单的
把波形用ezwave probe出来
然后ezwave自己的菜单选项里面有测量工具-周期-peak-to-peak rms等等

网友:
仿真测试jitter很简单的
把波形用ezwave probe出来
然后ezwave自己的菜单选项里面有测量工具-周期-peak-to-peak rms等等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这个是在spectrerf的哪里调用出来的呢?只要做tran仿真就可以了?

楼主:
仿真测试jitter很简单的
把波形用ezwave probe出来
然后ezwave自己的菜单选项里面有测量工具-周期-peak-to-peak rms等等
引用 网友B:

可是我用的是spectre不是Hspise啊~~~~

网友:
看到有些人的测试结果和他们的仿真结果很相近,所以如果你能很好的评估各个block的phase noise 的话,应该也不会相差太大。问题是,实际中的设计影响更大的可能是电源的噪声,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好估计的吧。

网友:
电源的噪声影响很大的!

楼主:
那么电源的噪声在仿真时如何加进去才比较合理呢?

你们一般流片回来,不佳电源噪声和有电源噪声的结果差别有多大 啊?

设计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2010-06-10):
电源噪声你可以根据你实际的需要,自己在输入端加上一个想要的频率的电源摆动的sin波,三角波,都可以,然后对电路进行测试,不过一般设计时都必须考虑电路对电源、地噪声的抑制能力的。如果你这些不考虑,那电路随便怎么设计都可以

网友:
spectre RF PSS+ PNoise 时域为抖动,频域为相噪

网友(2011-06-02):
各个模块的噪声 对整体抖动有怎样的关系呢?

网友C:
电源噪声怎么仿真呢,也就是怎么在仿真的时候考虑到电源噪声?
wj_li@msn.cn

网友(2014-12-04):
怎么在仿真的时候考虑电源噪声?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好 ,看到你的回答,想问一下您,不知您知道如何给一个振荡器加入一个模拟噪声的正弦信号,之前在cadence里面添加的时候不能进行PSS的仿真。。

网友E(2020-08-05):
引用 网友C:
电源噪声怎么仿真呢,也就是怎么在仿真的时候考虑到电源噪声?

您好请教一下,jitter的一般是怎么仿真的?跑瞬态,用波形查看工具自带的jitter工具,计算锁定后频率的jitter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您好请教一下,jitter的一般是怎么仿真的?跑瞬态,用波形查看工具自带的jitter工具,计算锁定后频率的ji ...

频率的jitter是什么?不应该是时间的jitter吗,或者相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频率的jitter是什么?不应该是时间的jitter吗,或者相位

呃我表达的不太合适,不是频率的jitter,我的意思是tran仿真得到pll锁定后的输出波形,通过波形查看工具计算。像下图这样
还是说一般通过其它方法?
比如相位噪声是通过pss+pnoise,分成几个部分仿真,然后再通过传输函数拟合成相位噪声。那jitter通过得到的总相位噪声通过转换公式得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呃我表达的不太合适,不是频率的jitter,我的意思是tran仿真得到pll锁定后的输出波形,通过波形查看工具 ...

看眼图也可以。不过这只是看看理想电路工作的情况。

网友F(2020-12-30):
引用 网友E:
呃我表达的不太合适,不是频率的jitter,我的意思是tran仿真得到pll锁定后的输出波形,通过波形查看工具计 ...

您好,我看到您图中的锁相环需要的锁定时间挺长的,请问您用trans会不会需要跑很久呢?比如一个礼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好,我看到您图中的锁相环需要的锁定时间挺长的,请问您用trans会不会需要跑很久呢?比如一个礼拜?
...

没有,用hspice可能半个到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网友:
power add RC to simulate

网友(2024-04-12):
引用 网友E:
呃我表达的不太合适,不是频率的jitter,我的意思是tran仿真得到pll锁定后的输出波形,通过波形查看工具计 ...

请问这个波形计算工具在哪啊,我想算锁相环的jitter,说是跑整体的tran,然后得到p2p jitter,然后 p2p jitter+BER系数*phase noise,这个具体的操作是啥啊

网友(2024-08-01):
引用 网友E:
呃我表达的不太合适,不是频率的jitter,我的意思是tran仿真得到pll锁定后的输出波形,通过波形查看工具计 ...

请问一下这个波形查看工具在哪呀?如何使用这个工具计算jitter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