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modelsim问题,或许你也遇到过

楼主(2010-04-29):
新建工程加入已存在的.v文件后,编译出错,于是在工程中双击打开该文件
,可是会出现再开一个modelsim软件,在新软件窗口中编辑该文件的情况,不知
是改掉了软件安装目录下的哪个文件所致,望知者告知,不甚感谢!!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因为通常不用modelsim编辑。不好用。
不过我记得可以设定的。双击代表编译还是编辑。具体位置你找找吧。

网友:
这是软件BUG,换用6.4版本的就没有该问题了

网友:
可以换成6.6看看
以前我一直用6.0比较稳定

网友:
装个6.0 d  或者 6.5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