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0启动的 问题 不知大家是否遇到

楼主(2010-04-30):
终端

启动的 提示 如下

我是 超级用户运行的
[wan@localhost ~]$ icfb&
[1] 4301
[wan@localhost ~]$ bash: icfb: command not found
lmli
bash: lmli: command not found
[1]+  Exit 127                icfb
[wan@localhost ~]$ icfb
bash: icfb: command not found
[wan@localhost ~]$ lmli
bash: lmli: command not found
[wan@localhost ~]$ su
口令:
[root@localhost wan]# lmli
0:18:04 (lmgrd) -----------------------------------------------
0:18:04 (lmgrd)   Please Note:
0:18:04 (lmgrd)
0:18:04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0:18:04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0:18:04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0:18:04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Macrovision's
0:18:04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0:18:04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0:18:04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0:18:04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0:18:04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0:18:04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0:18:04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0:18:04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0:18:04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0:18:04 (lmgrd)   and UNIX. Contact Macrovision at
0:18:04 (lmgrd)   www.macrovision.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0:18:04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0:18:04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0:18:04 (lmgrd)
0:18:04 (lmgrd) -----------------------------------------------
0:18:04 (lmgrd)
0:18:04 (lmgrd)
0:18:04 (lmgrd)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running as root:
0:18:04 (lmgrd)        This is a potential security problem
0:18:04 (lmgrd)        and is not recommended.
[root@localhost wan]#  0:18:04 (lmgrd)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root@localhost wan]# icfb&
[1] 4332
[root@localhost wan]# Qt Warning: Session management error: Authentication Rejected, reason : None of the authentication protocols specified are supported and host-based authentication failed

下面 是错误题提示

COPYRIGHT © 1992-2006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1992-2006  UNIX SYSTEMS Laboratories INC.,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This Cadence Design Systems program and online documentation are
proprietary/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nd may be disclosed/u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RESTRICTED RIGHTS NOTICE (SHORT FORM)
Use/reproduction/disclosure is subject to restriction
set forth at FAR 1252.227-19 or its equivalent.
Program:        @(#)$CDS: virtuoso.exe version 6.1.0 10/10/2006 14:09 (cds126047) $
Sub version:        sub-version IC6.1.0.243 (32-bit addresses)
Loading geView.cxt
Loading LVS.cxt
Loading layerProc.cxt
Loading xlUI.cxt
Loading auCore.cxt
Loading schView.cxt
Loading selectSv.cxt
Loading vhdl.cxt
Loading seismic.cxt
Loading ams.cxt
libManager Qt Warning: Session management error: Authentication Rejected, reason : None of the authentication protocols specified are supported and host-based authentication failed
Loading skillDev.cxt
*Error* Sorry - no licence to run SKILL Development.
Loading lbUI.cxt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XL
(deLicense-5) Could not get the license for Schematics. Open aborted.
*Error* deGetAppInfo: argument #1 should be a string (type template = "t") - nil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XL
*WARNING* Application Schematics XL is not enabled. Using application Schematics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XL
Loading schematic.cxt
Loading lo.cxt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XL
*WARNING* (deLicense-1) Failed to get the license for the application in the current window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XL
*WARNING* envStoreEnv: Retain file /root/.cdsenv non-existent or not readable.
*WARNING*              Saving will create this file.
Loading lx.cxt
Loading le.cxt
(deLicense-8) Will always try a higher-tiered license for Schematics L
To reset this choice, remove or change the value of envirnment variable "designEditor.license" "appsWhichAlwaysTryHigherTieredLicense"
in file .cdsenv in your home directory.
The current value of this variable is "Schematics L,".
*WARNING* (deLicense-1) Failed to get the license for the application in the current window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deLicense-3) Could not get a license for Schematics L. Trying a higher-tiered license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XL
*WARNING* (deLicense-1) Failed to get the license for the application in the current window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deLicense-3) Could not get a license for Schematics L. Trying a higher-tiered license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XL
*WARNING* (deLicense-1) Failed to get the license for the application in the current window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deLicense-3) Could not get a license for Schematics L. Trying a higher-tiered license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XL
*WARNING* (deLicense-1) Failed to get the license for the application in the current window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deLicense-3) Could not get a license for Schematics L. Trying a higher-tiered license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XL
*WARNING* (deLicense-1) Failed to get the license for the application in the current window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deLicense-3) Could not get a license for Schematics L. Trying a higher-tiered license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XL
*WARNING* (deLicense-1) Failed to get the license for the application in the current window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deLicense-3) Could not get a license for Schematics L. Trying a higher-tiered license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XL
*WARNING* (deLicense-1) Failed to get the license for the application in the current window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deLicense-3) Could not get a license for Schematics L. Trying a higher-tiered license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XL
*WARNING* (deLicense-1) Failed to get the license for the application in the current window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deLicense-3) Could not get a license for Schematics L. Trying a higher-tiered license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XL
*WARNING* (deLicense-1) Failed to get the license for the application in the current window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deLicense-3) Could not get a license for Schematics L. Trying a higher-tiered license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XL
*WARNING* (deLicense-1) Failed to get the license for the application in the current window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deLicense-3) Could not get a license for Schematics L. Trying a higher-tiered license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XL
*WARNING* (deLicense-1) Failed to get the license for the application in the current window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deLicense-3) Could not get a license for Schematics L. Trying a higher-tiered license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XL
*WARNING* (deLicense-1) Failed to get the license for the application in the current window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deLicense-3) Could not get a license for Schematics L. Trying a higher-tiered license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XL
*WARNING* (deLicense-1) Failed to get the license for the application in the current window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deLicense-3) Could not get a license for Schematics L. Trying a higher-tiered license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XL
*WARNING* (deLicense-1) Failed to get the license for the application in the current window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deLicense-3) Could not get a license for Schematics L. Trying a higher-tiered license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XL
(deLicense-5) Could not get the license for Symbol. Open aborted.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deLicense-3) Could not get a license for Schematics L. Trying a higher-tiered license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XL
(deLicense-5) Could not get the license for Symbol. Open aborted.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XL
*WARNING* Application Schematics XL is not enabled. Using application Schematics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deLicense-3) Could not get a license for Schematics L. Trying a higher-tiered license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XL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deLicense-3) Could not get a license for Schematics L. Trying a higher-tiered license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XL
*WARNING* (deLicense-1) Failed to get the license for the application in the current window

楼主:
大家 有没有全功能的 license  ?

我就、估计 是它的错误

楼主:
没有人来帮我 看看的 呢

楼主:
顶上去  顶上去

网友(2010-06-06):
我也有这个问题,有高手能帮忙弄下吗?

网友:
很明显是没有license撒~
程序肯定是安装好了 可以运行。
你在shell里面配置了 license路径了没有??
610 licence这个网上很多啊,电驴里一堆一堆的。另外 你用的是什么发行版啊》??
貌似是RedHat。呵呵

网友(2010-07-13):
who have the full function license or provide the site?

网友:
license的问题吧

网友(2010-09-13):
顶起,也有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