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这段代码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2010-04-30):
always @(posedge clk) done <= #1 (dcnt==4'hb) & !ld;

网友:
判定dcnt是否等于hb,然后与ld非相与,最后延时1 ns 送给信号done;
以上操作在时钟上升沿发生

网友:
类似于mux和与门的逻辑接到触发器的D端

楼主:
2# wyang2009 这是一般的Verilog标准?本人刚从学校出来,有点不大了解现在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