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IFO的问题

楼主(2010-04-30):
利用数据的同步信号作为FIFO的时钟,写使能为1,
这种设计方法总感觉不对,但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请教一下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网友:
在不写入的时候最好关闭使能端。否则一旦时钟端出现毛刺,就可能发生误写。

网友:
问题讲的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利用数据的同步信号作为FIFO的时钟,写使能为1", 楼主表达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恩,是这样,谢谢了 2# wycawyc

楼主:
就是“同步做时钟,写使能总有效”! 4# yl5495

网友:
钟要干净的

网友:
异步电路,最好不要用

网友:
时钟最好不要用自己生成的,如果速率很低,也要用寄存吕输出的,不要用组合逻辑的,

网友:
同步FIFO的吗?写操作不执行时,写使能最好不置1,读的时候,写使能也最好不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