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管子可以耐的电流

楼主(2010-04-30):
请问一个管子可以耐受多大的电流?
例如(W/L)=(5um/0.5um),可以流多少mA的电流?

因为我看foundry厂的资料找不到,麻烦大家了!

网友:
管子击穿后电流可以无限大,你应该问耐多大电压。

楼主:
管子会被多大的电流击穿?谢谢

网友:
电流有几方面的限制,最直接的是饱和电流的限制;其次是热功耗的限制;最后还有电迁移的限制。
提高电流,相应的也要提高上面几点。

网友:
这是一个可以不用考虑的问题。。。。。。

楼主:
举例来说,像是regulator的pass transistor,
假设输出电流最大200mA,那么pass transistor这根管子不可能太小吧?

不知道要如何设计pass transistor的size??

网友:
举例来说,像是regulator的pass transistor,
假设输出电流最大200mA,那么pass transistor这根管子不可能太小吧?

不知道要如何设计pass transistor的size??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要看spec规定regulator在最worse情况下要输出多少电流
比如input voltage最小,regulator已处于dropout区域,还要drive多少电流,dropout电压最大多少等等,DC扫一下看看

网友:
管子会被多大的电流击穿?谢谢
引用 网友A:

你本来就没有错,改成这样反成问题了

网友:
我是覺得你應該考量的是 layout 方面的限制,因為這個擊穿的結果通常跟 layout 比較有關

网友:
一般工作在FOUNDRY提供的最大饱和电流都是没有问题的,比如一般20/0.5/1的管子在VGS=VDS=5V时的饱和电流在5mA左右(与工艺有关),所以你的20um宽的管子走5ma的电流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工作最大电流情况下器件的可靠性会变差

网友:
回复 网友B:

artofsleep说的对!

网友:
在哪里能查到最大饱和电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