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f怎么自动产生

楼主(2010-04-30):
在使用TetraMAX軟體前,需先準備好電路的HDL code及SPF(STIL Protocol File)檔,輸入後,即可對電路產生Test Pattern。

spf文件可以用其它软件比如pt,vcs自动产生吗?
我打算用TetraMax 做transition delay faults 测试产生和故障模拟,但是需要spf文件,要是自己很会很复杂

网友(2010-09-29):
在做scan insertion 时,可以通过指令产生*.spf 文件,就是用write_test_protocol

网友(2011-11-21):
同问啊!我也有这个疑问!

网友:
已经有回答了,感谢啊。

就是插入的时候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