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簇控制线如何做跨时钟域转化呢?

楼主(2010-04-30):
前提:控制线间是同步且有时序关系

在FPGA内部如何做跨时钟域转化?
如果控制线来自片外,且需要将其约束在IOB中,此时入口打拍时钟应该用哪一个?片外的控制线同步时钟(已引入片内)还是跨时钟域后的时钟?

对这个问题理解得不甚清楚,望各位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
欠考虑了。

楼主:
那位TX能指教一下呢?或者讨论一下,有什么看法也可以说一下啊?还是我的问题没讲清楚呢? 1# vikingg

楼主:
就是说利用异步使能吗?
那么对于这一簇控制线都需要如此操作吗?

2# wycawyc

楼主:
和数据延迟拍节的配合又如何考虑呢?
2# wycawyc

网友:
我说欠考虑就是不了解你跨时钟域的具体情况。

楼主:
那么异步使能是否有建立时间的考虑呢? 2# wycawyc

网友:
我说的这种方法只适合一个信号跨域的情况。对于数据总线,地址总线,控制总线同时跨域的情况是不行的。

楼主:
我只考虑控制总线,因为线数量不多,所以没有考虑FIFO.如果有包括数据,地址的话,肯定用FIFO了
8# wycawyc

网友:
说说。你两个时钟域是相位差还是频率差。差多少。转到新域是要求和原域一样个数的时钟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