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异步复位讨论

楼主(2010-04-30):
FPGA系统中异步复位会有什么问题吗?是否必须先将复位同步化,再在各模块中使用?
向大家请教一二

网友:
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多,现在一般使用异步复位,同步去复位。

楼主:
现在都用异步复位吗?看来我OUT了啊
能大该讲一下吗?及有什么需要特殊考虑的?与同步复位的忧缺点?
以前疲于应付项目,直接按公司编码规范来做了,而没考虑过原由.出来后才发觉很多问题都似是而非啊 2# eaglelsb

网友:
reset的同步异步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各有各的优缺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FPGA和ASIC的cell保留了两种reset方式供designer选择的原因。

basically,从最朴素的观点出发,只要保证你的reset在assert时能reset logic,在de-assert时没有引起flip-flop之间removal快慢造成的复位初始值错误,就好了。

楼主:
如何读度量这个条件是否满足呢?能否在设计前考虑好呢?

网友:
各有优点和缺点

网友:
1、总的来说,同步复位的优点大概有3条:
a、有利于仿真器的仿真。
b、可以使所设计的系统成为100%的同步时序电路,这便大大有利于时序分析,而且综合出来的fmax一般较高。
c、因为他只有在时钟有效电平到来时才有效,所以可以滤除高于时钟频率的毛刺。他的缺点也有不少,主要有以下几条:
a、复位信号的有效时长必须大于时钟周期,才能真正被系统识别并完成复位任务。同时还要考虑,诸如:clk skew,组合逻辑路径延时,复位延时等因素。
b、由于大多数的逻辑器件的目标库内的DFF都只有异步复位端口,所以,倘若采用同步复位的话,综合器就会在寄存器的数据输入端口插入组合逻辑,这样就会耗费较多的逻辑资源。
    2、对于异步复位来说,他的优点也有三条,都是相对应的
       a、大多数目标器件库的dff都有异步复位端口,因此采用异步复位可以节省资源。
b、设计相对简单。
c、异步复位信号识别方便,而且可以很方便的使用FPGA的全局复位端口GSR。
缺点:
       a、在复位信号释放(release)的时候容易出现问题。具体就是说:倘若复位释放时恰恰在时钟有效沿附近,就很容易使寄存器输出出现亚稳态,从而导致亚稳态。
       b、复位信号容易受到毛刺的影响。

推荐的复位方式“异步复位,同步释放”。这就结合了双方面的优点,很好的克服了异步复位的缺点(因为异步复位的问题主要出现在复位信号释放的时候,具体原因可见上文)。
其 实做起来也并不难,我推荐一种我经常使用的方式吧:那就是在异步复位键后加上一个所谓的“reset synchronizer”,这样就可以使异步复位信号同步化,然后,再用经过处理的复位信号去作用系统,就可以保证比较稳定了。reset sychronizer的Verilog代码如下:
module Reset_Synchronizer
(output reg rst_n,
input clk, asyncrst_n);
reg rff1;

always @ (posedge clk , negedge asyncrst_n) begin
    if (!asyncrst_n) {rst_n,rff1} <= 2'b0;
else {rst_n,rff1} <= {rff1,1'b1};
end
endmodule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dff,异步复位信号直接接在它的异步复位端口上(低电平有效),然后数据输入端rff1一直为高电平‘1’。倘若异步复位信号 有效的话,触发器就会复位,输出为低,从而复位后继系统。但是,又由于这属于时钟沿触发,当复位信号释放时,触发器的输出要延迟一个时钟周期才能恢复成 ‘1’,因此使得复位信号的释放与时钟沿同步化。

通吃上的

网友:
一般是异步复位同步恢复
不过其实大多数都是直接异步复位就完了

网友:
很透彻,赞一个

9# jium007

网友:
何以见得直接异步复位就完了?异步复位信号一般都是在复位产生模块做过处理的。

网友:
“大多数目标器件库的dff都有异步复位端口,因此采用异步复位可以节省资源”
是不是有写器件里DSP及RAM输出register只有同步复位或者没有复位的,这样如果使用了异步复位就没办法用到这些register,那么系统性能就受时钟频率限制?

网友:
It is a good way to use!

网友:
在chip的顶层,要统一处理clock和reset的关系,复位的先后顺序,异步复位一定做同步撤销处理,以避免亚稳态!

网友(2010-06-09):
都可以,我倾向于异步复位,但是要同步放掉。

网友:
这个要顶,分析的真好,学习了!

网友(2010-07-14):
见附件,有详细描述哈~

async & sync reset.pdf

网友:
这种讨论好像挺多的,反正我搞不清楚,现在我用的是异步复位,同步释放的方式处理复位信号

网友:
这个实际上和芯片结构有关系,S3和S6就不一样

网友:
原来这样,谢谢了

网友:
<<Asynchronous & Synchronous Reset>>
这篇文章讲的相当详细的,

网友:
总的来说,各有优缺点。

网友:
樓主的思考正確, asyn-reset 不可行.

网友(2010-12-22):
一般用异步复位,同步释放

网友:
使用异步复位要小心啊!

网友(2012-02-08):
1) 尽量使用同步复位。
2) 但能使用同步复位的条件是时钟必须存在,因此,在没有时钟时要进行复位,只能使用异步复位。
3) 异步复位时,通常应采用rese synchronizer 来进行同步释放。
4) 异步复位时,除同步释放外,为确保不产生亚稳态,还应施加最大延时约束。

网友:
學到了 極為感謝

网友(2012-03-12):
学习了,不错的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确实很好

网友:
异步复位是很正常的,有异步复位的FF

网友:
异步复位,同步释放,在进复位的时候就处理一下,学习了。

网友:
十分感谢,学到了,很多

网友:
其实关键还是看你的应用场景,它们之间各有优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