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这个报警什么原因??

楼主(2010-04-30):
问题反对反对反对

网友:
不好说啊这个。。。。。

楼主:
老是这个,,如何整??十万火急

网友:
环境变量没设。去网上搜一下。

楼主:
为什么我的拨码如果设置为4个就防真很顺利过去,,加到5个就出现这种报警,,哪个ISE帮我看下

楼主:
具体如何弄??我软件都破解了还是这样报错误

网友:
没有安装license,楼主是哪个版本的,去网上一搜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