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bit的计数器按什么原则来拆分呢?

楼主(2010-04-30):
比如一个32bit的计数器如何来拆分呢?
我认为:从速度上考虑的话,必须保证多级加法的进位链延迟(包括走线)要保证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并有裕量!
问题是,在我们设计之初,如何根据器件结构就合理的将计数器拆分为多个!也就是:与器件内的哪些结构和延迟有关?
另外:如果从资源上考虑,又该如何拆分呢?也就是:分别针对ALTERA和XILINX器件,综合器会将计数器综合成哪些资源?
请大家指教一下,或讨论一下自己的看法!

网友:
这个,真没考虑过
virtex5, 7个12bit数相加在一个clk完成,可以工作到100MHZ以上
相对这个,计数器有必要这么考虑这么详细吗?
现在SOC动辄上百万门,一个计数器也就几十个门,
在资源上这样的小打小闹不如系统级的优化来的更加实在。

楼主:
如果用C3的器件,要跑到200M,一个32bit的计数器,我想还是最好还是拆分一下的好一些!
2# MOSFET

楼主:
顶一下!是否有TX讨论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