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 compiler读入文件后出现警告,求助

楼主(2010-04-30):
design compiler 中读入一个 verilog文件,  在手册中讲解hierarchy时,模块例化是怎么回事阿?
在库文件设置好以后,在DC 中使用读入文件read_verilog  {counter.v   dff.v},命令行中显示是导入了两个设计,而且当前设计也是counter.v;然后,使用link命令时出现警告
Warning: Can't find the design 'dff' in the library 'WORK'.
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dff' in 'counter'.

出现的警告该怎样消除啊??不消除的话,添加约束时也会不断的出现。牛人们帮帮我……

出现的警告已经解决了,花费了我这个新手好长时间

网友:
你设置综合库了吗?

网友:
dff dut(.clk(clk),.reset(reset),....)

缺少分号吧

楼主:
综合库还用设定么?我只设置了link_library ,target_library , symbol_library,综合库没有设,

你说的似乎有道理,似乎和那个library work 有关,但是该怎么设定呢?但是我社定了综合库好以后,执行link时仍然出现上面的警告

网友(2011-08-02):
楼主,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啊,一模一样的,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你用analyse+elaborate,里面有建立work库的过程,用read好像是跳过建立库work这一项的。

网友(2011-10-01):
楼主你发了3个帖,却没在一个帖上写出正解啊,我遇到同样问题苦恼啊,解决不了啊,求解答。

网友(2021-04-25):
link library 没有列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