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 compiler读入文件后出现警告,求助

楼主(2010-04-30):
design compiler 中读入一个 verilog文件,  在手册中讲解hierarchy时,模块例化是怎么回事阿?
在库文件设置好以后,在DC 中使用读入文件read_verilog  {counter.v   dff.v},命令行中显示是导入了两个设计,而且当前设计也是counter.v;然后,使用link命令时出现警告
Warning: Can't find the design 'dff' in the library 'WORK'.
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dff' in 'counter'.

出现的警告该怎样消除啊??不消除的话,添加约束时也会不断的出现。牛人们帮帮我……

出现的警告已经解决了,花费了我这个新手好长时间

网友(2010-07-16):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些UDP没有导入,或者就是你的target_library和link_library没有设置好。

网友:
在第一次读入RTL的verilog代码的时候,感觉还是使用analyze+elaborate感觉好一些,比较有层次。
一般是先读入底层的模块,最后读入顶层模块。
还有就是要设定一下顶层模块吧 通过current_design命令,然后再link。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target_library和link_library没有设置正确,不能找到相关的网表!连接(分辨门单元和模块)意味着要找出网表中门单元和模块的逻辑和功能,并且用实际的库单元或子模块代替它们,你link后出现的警告就是找不到实际的库单元或子模块代替。

网友(2012-12-26):
应该是一些底层模块没有定义。

网友(2014-01-06):
I have also been there

网友(2014-04-09):
有人正是解答下这个问题吗?

网友:
不清楚,得楼主来解答。

网友:
应该是没有找到stdcell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