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觉得我这个LDO的specification如何?

楼主(2010-04-30):
我的设计注重在low power. 我的model是.35 um,output是1.25V。大家可以提提意见,哪一部分不够好。谢谢

Specification

  VDD (Voltage Supply)

  2 V

  IQ (Quiescent Current)

  929 nA

  ILmax (Max Load Current)

  100 uA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77 ppm/

  Line Regulation

  3.6 mV/V with VDD from 1.5V to 2.4V

  Load Regulation

  55 uV/ uA with IL from 0 mA to 100 mA

  PSRR

  -38 dB at 1 kHz

  Phase Margin

  90° at IL = 0 uA
  105° at IL = 100 uA

  Bandwidth

  21 kHz at IL = 100 uA

  Transient Response (The load current increases from 0 mA to 100 mA and decreases from 100 mA to 0 mA both in 1 ms.)

  50 us for Rise edges
  60 us for Fall edges

  Transient Spike

  100 mV for Rise edges
  150 mV for Fall edges

网友:
几点疑问:1.该LDO用于单片集成还是一个模块?
          2.IQ (Quiescent Current)  929 nA 如果工艺里面没有耗尽管如何做基准电压?
          3.如此小的负载电流,用实际意义吗?
          4.PSRR好像太低了

网友:
LDO中有phase margin这个参数吗,有什么意义啊

网友(2010-08-18):
如此小的负载电流

网友:
这个LDO的用途是什么?
输出驱动能力连1mA都不到,不知道你准备用在什么地方?
另外,phasemargin是在多大负载电容的情况下得出的,一般来说适用的LDO的输出会有大较大的电容负载。

网友:
lz是不是写错了,负载调整率的地方又写的是100m

网友:
这么小的静态电流很不错。

网友:
這算是low power的吧。要用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