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仿真过了,为什么实际的电路就是出现了一些错误

楼主(2010-04-30):
用CPLD实现一个辨向、4细分、计数的电路。

用时序仿真的时候,仿真的结果都是非常正确的。

在实际电路的时候发现出现5%的计数误差。

老师说在触发脉冲上升沿的时候,有可能计数脉冲跑掉了几个。

计数脉冲最大100KHZ,触发时钟脉冲达到50MHZ。

实在是想不明白怎么会跑掉几个计数脉冲,但又确实找不到其它合理的理由。

时序仿真都对了,那说明在理论实现上是没有问题的啊

网友:
看一下外部时钟的slew,如果慢时钟slew太差的话,用快时钟锁存以后再判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skew吧?

楼主:
能不能说得明白一点,我是个菜鸟啊

时序仿真都通过了,逻辑上应该没有问题。

那就是全局时钟上的问题了,真不知全局时钟上能出哪些问题?

网友:
时钟信号的布线要指定到芯片的全局时钟通道上的啊

网友:
呵呵,看到这个我笑了,以前我是26时开时学FPGA,三年后,才明白这个对数字设计有多重要.数字工程是就是因为这个才拿高薪的吧.当然,逻辑设计,系统功能设计,算法设计都很重要,都与产品的稳定性直接想关,这在我自已做法了一个产品时,是大有体会.而产品最终有没有个好价,更要看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