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cadence仿真结果中看栅源,栅漏电容?

楼主(2010-04-30):
请教各位,cadence仿真结果中包含栅源,栅漏电容的值吗?
在Result Browser中看到的cgs,csg,cgd,cdg等是栅源,栅漏电容吗?

网友:
spectre的说明文档有相关详细的说明,我这里记得不是很清。
不能写公式,只能口述。好像是C是Q对V求偏导。如Cgs,就是g的电荷Q对s的电压V求偏导。
因此经常看到Cgs和Csg不相等,就是因为二者的表达式不一样。

楼主:
谢谢你,在射频电路中,电容 电感这样的储能元件会对Cgs和Cgd的值产生影响,导致仿真结果不正确吗?

网友(2011-05-12):
guan zhu yi x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