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delsim仿真和quartusii仿真结果不一致

楼主(2010-04-30):
今天闲来无事,把上次做的HDB3编解码器再一次仿真,但是这一次用的是modelsim仿真,但是,却结果不对,然后我不停的改数据,改来该去就是不对,然后打开Quartus II软件再一次进行仿真,但是结果确实是对的,数据是random模式的,换了很多组数据,前仿真后仿真都是对的,但是为什么在Modelsim中仿真不对呢,我用modelsim_ae 6.3g和modelsim se 6.5都试了一下,都不对,到底怎么回事,大家有碰到过没?哪个更可信啊??

网友:
这个要看波形才知道原因

网友:
建议用专业的仿真软件。而不是用器件商提供的综合布线软件。modesim或questa的结果应该更准确。你仿真不对,可能是仿真有错误,而不是你的代码或questa软件有问题

网友(2011-09-2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ISE13.1自带的仿真和modelsim的仿真不一致,郁闷中

网友(2013-10-15):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在quartus上功能仿真和时序仿真都正确,但是用modelsim仿真时,功能仿真正确,但是时序仿真不对

网友:
检查一下modelsim波形的时序是否符合预期,可能是TB生成信号方式不规范。

网友(2013-12-08):
应该是testbench编写的不对吧,仔细检查一下。看看Q2和modelsim的激励是否一样

网友(2015-12-25):
可以把你用Q2做的程序卖给我吗?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