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万分火急!!谢谢!!!

楼主(2010-05-01):
在modelsim仿真结果正确,拿到FPGA里下载验证结果也可以,可是只要稍微动一下代码,与逻辑毫无关系,只为优化,modelsim仿真也同样正确,但下载到fpga里结果出不来了,是怎么回事啊。我应该从哪些方面找问题呢!!求助高手指点,马上要流片了!!!万分感谢
说明:里面用到1.92m、240khz两种时钟,而且用到了很多门控始终。
         另外综合时有很多waring需要解决吗??都那些waring需要解决啊!!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报警的话都要看的,尽量都消除,有报警就是有隐患的

网友:
看看STA和使用面积

网友:
应该是优化后影响了布局布线,相关延时发生了改变了,导致设计不能按原来的要求实现了

网友:
看看wangning里面的latch

网友:
看看时序是否满足

网友:
同意5楼的观点~!

网友:
I guess that there are many clock domain in your design.
In other word,Maybe you can add synchronizer between two clock domain .

网友:
做后仿了吗,门控可能是主要原因,试试门控后将信号指到全局网络上试试

网友(2010-05-31):
你用synplify综合时认真看一下告警,看是否有将之优化掉的可能,

网友:
你代码怎么改的?有些代码FPGA是实现不了的,比如#10,wait等等,但modelsim是可以的

网友:
在FPGA上去掉门控时钟。
认真考虑你改动的代码对其他逻辑的影响。
你原先的代码是否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与逻辑毫无关系,只为优化???
问题叙述的详细点,能帮助他人理解。改代码影响布局布线,进而影响实际效果是经常的事。

网友:
大家都说了这么多,为什么不见楼主了呢?

网友:
没搞懂优化指的什么...不过如果改得无关紧要而出错...那肯定原来设计就是有问题的...看下各块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