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请教怎么查看某个宽长比已定的管子的cgs电容呢

楼主(2010-05-01):
新手请教怎么查看某个宽长比已定的管子的cgs电容呢

网友:
Cgs=Cox W Xd 栅氧每单位面积电容 Cox=Eox/tox,W为管子宽,Xd为栅比沟长多出的覆盖在源和漏上的栅

网友(2011-04-02):
直流仿真后可以直接看某一个管子的各个量比如 VTH VDSAT CGS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