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0-05-01):
我编好了一段代码 封装后想在顶层设计图中调出 出现这么一句话
Can't insert Symbol into Block Design File filename because the Symbol represents the current Block Design File
请问下各位 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啊??谢谢了

网友:
你要加入模块的文件名字是不是和你插入的模块名字一样?

网友(2012-09-25):
如上   两个名字不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