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概介绍一下上华.5CMOS阈值拉偏是怎么玩的?

楼主(2010-05-01):
据说数字的通过直接拉偏可以降低电源电压,但我想知道这种拉偏是否精确?上华是否提供拉偏后的模型?用这种工艺来做模拟电路是否有可行性?

网友:
阈值拉偏一般是用在量率改善时,寻找一个合理的阈值窗口,具体做法是调整阈值调整工艺注入剂量,
反应到模型上就是VTH0的变化;其实这种调整本来就是用来做一些特殊的模拟电路的,当然会改变MOS
的一些性能,具体的要和工程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