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stro的ref library中有哪些内容??

楼主(2010-05-01):
ref library是milkyway格式的,请问这里面包含哪些具体的信息??我看我的这个ref library中有CEL , FRAM,LM, lib, lib_1, lib_2, lib_bck ,其中LM下有.clf.time  .clf.logic  .clf.power .clf.antenna 但是为什么我做cts时,老说No timing information available in the library *****   ;
    No buffer/inverter's LEQ classes in CG ;
    cell port *** with unknown direction ,assumed as input direction;
该怎样解决呢??我手动load clf怎么还是这样

网友:
你找一个clock buffer,查下它的.lib文件有没有加进来。

楼主:
你找一个clock buffer,查下它的.lib文件有没有加进来。
引用 网友A:
[/q
ref  library中没有.lib的文件,只有lib,lib_1这种文件,这是一个文件,没有后缀

楼主:
没人会吗??

楼主:
自己顶,困扰好几天了,高手们帮帮忙吧

网友:
lib,lib_1这些文件是ref library的索引信息,和时序文件lib无关。Astro可以导入lib文件,生成LM。导入lib或db文件后打开LM文件夹,就可以看到里面存有db文件。具体步骤看看milkway user guide就可以了

网友(2011-01-27):
请问在ref library里填什么格式的文件呢,lib,db填进去都提示说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是不是有typical max min三个都要填进去

网友:
ref library要填参考库的带绝对路径的名字。

网友:
学习了,我也被其困扰

网友(2011-05-20):
六楼说的非常好~

楼主可以尝试auloadclf命令试试

网友(2011-09-28):
请教楼主现在了解ref library中那些文件的用途了嘛?我也刚做这个,看到这些文件无比晕,求指教

网友(2014-04-27):
我在用astro做cts这步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No buffer/inverter's LEQ classes in CG ;”“fail to excute this command".我的ref library是milyway的,目录下面有CEL , FRAM, lib, lib_1, lib_2, lib_bck ,但是没有楼主说的LM这个目录;
   该怎样解决呢?六楼说的”导入lib或db文件后打开LM文件夹,就可以看到里面存有db文件。“具体怎么做啊,哪位高人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2014-09-15):
有可能是你的.db  是用dc  compiler 的,standard cell 的.db 必須要用library compiler 去compiler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在学习Astro的时候也碰到了这种情况,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8-01-24):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在ASTRO进行CTS的时候提示no buffer/inverter's LEQ classes in CG,导致命令执行失败,能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吗?谢谢你了,希望你能帮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