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pectre的瞬态仿真里包含了噪声吗?

楼主(2010-05-01):
虽然spectre的noise仿真能仿真出1/f噪声和热噪声的曲线和量值,但是不知瞬态(tran)仿真里是否包含了这些噪声。这会影响仿真和流片之间的差别大小,不容小视。请大家讨论下此问题~

楼主:
没有知道的大侠吗?

网友:
最新的MMSIM tran 有一个noise选项

网友:
请问,那以前没这个选项的包含噪声吗?
引用 网友A:

明确的告诉你:没有!

就算包含了这个选项,噪声的文件也要自己写的。

这个是和model 有关的,不怪spectre。

楼主:
明确的告诉你:没有!

就算包含了这个选项,噪声的文件也要自己写的。

这个是和model 有关的,不怪spectre。
引用 网友B:

model里一般都包含噪声参数的……

网友B:
model里一般都包含噪声参数的……
引用 网友A:

嗯,model的噪声参数是适合Noise仿真的,不适合tran仿真。

楼主:
还有其他想法吗?

网友:
明确的告诉你:没有!

就算包含了这个选项,噪声的文件也要自己写的。

这个是和model 有关的,不怪spectre。
引用 网友B:

正解!明确的告诉大家,噪声幅度vs时间是随机变化,任何软件都不能产生真随机数,所以基于时域的瞬态仿真不能仿真噪声!这个是原理问题,不但和spectre无关,而且和model无关

网友:
tran下是没有办法加入噪声进行仿真的,软件不能真正模拟出一个噪声,噪声只能进行功率统计。
而且就算是能够在tran里面模拟出噪声来,那也没有办法进行仿真,因为tran的步长会非常的小,仿真时间可能会几百上千倍的增长,严重降低设计的效率

网友:
谢楼上两位大侠的正解。

网友(2010-07-20):
tran不包括noise的。顶一个

网友:
谢谢,长见识了!!!

网友:
我知道Hspice是不包含噪音的

网友:
这个讨论很不错,希望以后多一些这样的话题,

楼主(2011-01-06):
哈哈,原来这是我以前发的贴,现在又搜出来找答案了~~~~

网友:
那請問另外一個問題~
在模擬中要怎麼模擬截波穩定(chopper stablize)技術,透過tran切換的方式把flicker noise移到高頻的這項模擬呢?

网友:
Transient simulations usually cannot include the noise of devices.
(Not in Spectre, not in HSPICE)
I heard Eldo is able to run transient simulations with the noise parameters of devices included.

Refer to the following URL for discussions overseas:
   http://www.edaboard.co.uk/transistor-noise-in-tran-simulation-t5956.html

According to the attached PDF paper, Eldo has this capability as early as year 2002.
To save your 信元, the name of this paper is "A New and Efficient Transient Noise Analysis Technique for CCD Image Sensors or Particle Detectors."

网友:
以前tran仿真不包括噪声,
但是新版的spectre有选项,似乎可以在瞬态仿真时加入噪声啊。。。

网友:
用过似乎没多大区别,期待达人解答

网友(2011-04-22):
A New and Efficient Transient Noise Analysis Technique for CCD Image Sensors or Particle Detectors

网友(2013-04-10):
高版本的cadence tran 是包括tran noise仿真的

网友C:
有的,在tran设置中有一项叫transient noise 可设置Fmin Fmax 以及seed

网友:
我用的MMSIM7中,有transient noise选项,可以进行瞬态噪声的仿真

网友(2014-06-25):
回复 网友D:

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的帖子 这么多年了

网友(2014-07-29):
spectre 和新版本的hspice都可以在tran仿真noise。
具体过程是通过频域的noise换算成时域的随机nosie,再叠加到电路上,这个原理可以在手册有描述,当然前提是model有noise参数。

网友(2017-12-28):
不错的帖子  解决了一直以来的疑问

网友(2018-05-24):
   excellent!我理解的是,没有勾选新版本transient noise的情况下,仿真是不带有噪声的。
在勾选了transient noise情况下,不同的noise seed对应不同的瞬态噪声幅值(注意是幅值v(t),频域内关心的是噪声功率谱密度,例如电阻R的白噪声的噪声功率谱密度为4kTR,但是其瞬态的幅值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在瞬态噪声分析的时候在原有电路计算的基础上叠加上噪声幅值v(t)进行计算,从而得到输出。而noise seed则保证了对同样的seed其加入的v(t)是一样的,也就使噪声的仿真结果可以复现。

网友(2019-11-12):
新版可以加啊

网友E:
cadence IC617版本的tran仿真有一个transient noise的选项,是不是就是用来加噪声进去的?应该加多少?我现在在做一个利用慢频环形振荡器的抖C:\Users\Shao Yingfei\Desktop动采样,做一个TRNG,所以仿真的时候想带噪声进去仿真。

网友(2020-12-28):
同样不知道这几个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2022-05-05):
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方法在时域上模拟噪声的行为

网友(2022-10-13):
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2022-12-11):
引用 网友E:
cadence IC617版本的tran仿真有一个transient noise的选项,是不是就是用来加噪声进去的?应该加多少?我现 ...

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在tran设置中有一项叫transient noise 可设置Fmin Fmax 以及seed

请问seed、noise contribution、noise update等参数都是啥含义呢

网友(2024-02-21):
我在网络上检索到的关于noise的cadence指南里面有关于这部分详细的介绍

transient noise参数含义

transient noise参数含义

Transient Noise Simulation.pdf

cadence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