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ynopsys DC综合工具 为什么每次都需要加载次license 才能运行dc 和dv

楼主(2010-05-02):
请教:我今天在linux系统上安装好synopsys DC安装好后,在终端命令好输入dc/dv,都能用!
重启电脑后,输入dc/dv,还是不能生效

我使用的是RHEL5上安装的。

./bashrc环境变量设置如下:
#Design Compiler
export PATH="/root/eda/synopsys/dc200809/bin:"$PATH
#lmgrd
export PATH="/root/eda/synopsys/scl/linux/bin:"$PATH
#start synopsys license using lmgrd
alias lmli2="lmgrd -c /root/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l home/syn_lic.log"
export SYNOPSYS="/root/eda/synopsys/dc200809"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localhost
alias dc="dc_shell"
alias dv="design_vision"

是按照别人的环境变量设置的。但是
dc 和dv命令无效

我的安装目录是/root/eda/synopsys/dc200809
                                                /scl
                                                /installer
                                                /license
请帮忙看看有什么地方不妥。我也是初次接触Linux软件

还有我每次重启Linux后都需要重新加载
scl/linux/bin/下的
lmgrd -c /root/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有什么办法每次重启后都会自动加载。

网友:
楼主有dc的安装包吗?能传给我吗teea@qq.com。多谢啦

网友(2010-06-19):
我也刚刚装好。design_vision 和dc_shell  没反应。情况和楼主差不多。望高手垂怜,指点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还请高人指点

楼主可以试试在linux虚拟机下安装DC,据说可以很流畅的运行

网友:
我的解決方法如下:
1. 先撰寫一個script, 內容很簡單, 如下:
    lmgrd -c /path/to/your/license.lic
2. 將你在步驟1.所撰寫的script, 添加至/etc/rc.local
3. 重開機! OK!

网友(2010-08-15):
License做的对不对啊,想自动运行的话,都写在.bashrc,应该可以吧,不行自己写个脚本,每次启动时source一下就可以了啊,也是比较方便啊,首先要保证license是对的,启动license看看报什么错

网友(2011-11-25):
问题是我是.cshrc.plung里面写的啊

网友(2015-07-24):
修改rc.local就行了

网友(2015-12-17):
楼主有synplify pro吗给个链接把

网友:
楼主可以给我一份dc么,575958403@qq.com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