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的偏置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2010-05-02):
各位大侠讲一下。

网友:
IEEE关于电流舵DAC设计的英文文献 最经典的4,5,6三部分共20篇文章

网友(2010-06-05):
根据放大器的工作状态而定吧

网友:
个人感觉是偏置点取低一点可以减低噪声吧

网友:
单端LNA偏置晶体管W小,减少附加功耗;用一个电容隔离前级,选取原则为在信号频率时其电抗可忽略

网友(2010-07-25):
datesheet有推荐电路,电源电压过来后加几个滤波电容就可以啦!

网友:
Nod, 对于board level circuit 来说,一般你照着datasheet 来做就行了

网友:
樓主你是說設計在電路裡?

网友:
用最基本结构的就可以了,但在接栅之前要加滤波电容(可大一点,像芯片里面一般用nmoscap来做),之后接的偏置电阻适中,太少了阻抗不够大,太大了会引入噪声.

网友:
看看avago的应用笔记就知道了。www.avagotech.com

网友(2010-08-30):
采用有源偏置有利于稳定工作点,保持电路的稳定

网友:
先看数据手册,里面一般有给出LNA在什么条件下工作最好,然后根据这个设计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