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C语言几个关键字详解typedef struct const volatile

楼主(2010-05-02):
C语言几个关键字详解typedef struct const volatile void

楼主(2010-06-06):
一、sizeof的概念

    sizeof是C语言的一种单目操作符,如C语言的其他操作符++、--等。它并不是函数。sizeof操作符以字节形式给出了其操作数的存储大小。操作数可以是一个表达式或括在括号内的类型名。操作数的存储大小由操作数的类型决定。

    二、sizeof的使用方法

  1、用于数据类型

  sizeof使用形式:sizeof(type)

  数据类型必须用括号括住。如sizeof(int)。

  2、用于变量

  sizeof使用形式:sizeof(var_name)或sizeof var_name

  变量名可以不用括号括住。如sizeof (var_name),sizeof var_name等都是正确形式。带括号的用法更普遍,大多数程序员采用这种形式。

  注意:sizeof操作符不能用于函数类型,不完全类型或位字段。不完全类型指具有未知存储大小的数据类型,如未知存储大小的数组类型、未知内容的结构或联合类型、void类型等。

  如sizeof(max)若此时变量max定义为int max(),sizeof(char_v) 若此时char_v定义为char char_v [MAX]且MAX未知,sizeof(void)都不是正确形式。

    三、sizeof的结果

  sizeof操作符的结果类型是size_t,它在头文件中typedef为unsigned int类型。该类型保证能容纳实现所建立的最大对象的字节大小。

  1、若操作数具有类型char、unsigned char或signed char,其结果等于1。

  ANSI C正式规定字符类型为1字节。

  2、int、unsigned int 、short int、unsigned short 、long int 、unsigned long 、float、double、long double类型的sizeof 在ANSI C中没有具体规定,大小依赖于实现,一般可能分别为2、2、2、2、4、4、4、8、10。

  3、当操作数是指针时,sizeof依赖于编译器。例如Microsoft C/C++7.0中,near类指针字节数为2,far、huge类指针字节数为4。一般Unix的指针字节数为4。

  4、当操作数具有数组类型时,其结果是数组的总字节数。

  5、联合类型操作数的sizeof是其最大字节成员的字节数。结构类型操作数的sizeof是这种类型对象的总字节数,包括任何垫补在内。

  让我们看如下结构:

  struct {char b; double x;} a;

  在某些机器上sizeof(a)=12,而一般sizeof(char)+ sizeof(double)=9。

  这是因为编译器在考虑对齐问题时,在结构中插入空位以控制各成员对象的地址对齐。如double类型的结构成员x要放在被4整除的地址。

  6、如果操作数是函数中的数组形参或函数类型的形参,sizeof给出其指针的大小。

楼主:
前些天在论坛看到一贴,讨论main()函数的返回值,

  有的说必须有返回值,如:return 0;

  有的说没有也可以,如:用void修饰main()

  但大家的讨论都只留于表面,现在我来试着讲解一下深层含义!

  以下观点纯属个人观点,若有不当之处,望高手们不吝赐教

  要想真正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一下操作系统的外壳

  操作系统是由多个功能模块组成的庞大,复杂的软件系统,任何通用的操作系统,都要提供一个称为shell(外壳)的程序,用户(操作人员)使用这个程序来操作计算机系统进行工作。

  DOS中有一个程序command.com,这个程序在DOS中称为命令解释器,也就是DOS系统的shell.

  用户的命令由command执行,首先command把程序加入内存,然后设置CPU的CS:IP指向程序的第一条指令(也就是程序入口,在C++中就是main()函数),从而使程序得以运行。程序结束后,返回到command中,CPU继续运行command.注意在返回的时候要有一个返回值,这样才能安全退出程序(注意我用的是退出一词),之后各寄存器会有恢复动作,如果没有返回值,虽然表面上看程序也正常结束了,但实际上它并没有退出,各寄存器并没有恢复,如CS:IP 还是指向程序尾部,如果得到CS:IP,那么可以让程序继续执行下去,但是所执行的程序已经不是你的代码所在的那段内存空间了,它在执行其它内存中的程序。

  在C++中,如果是void main()的话,理论上说,应该不会正常结束,当然,这完全是我的猜测,

  因为在汇编程序中,有int 21h的话,结束后会提示 Program terminated normally,

  意思是程序正常结束,然后在用T或P命令,将没有指令执行,

  如果没有int 21h这一句,就不会有这个提示,也就是说程序没有正常结束,

  此时用T或P命令,CS:IP将指向下一条指令,并执行。

  类比一下,C++中也应该是这样,用int main()

  {……

  return 0;}的话会正常结束,

  用void main()的话,虽然也能结束,但似乎会有潜在的问题

楼主:
C语言void及void指针深层探索
1.概述
        本文将对void关键字的深刻含义进行解说,并详述void及void指针类型的使用方法与技巧。

  2.void的含义
  void的字面意思是“无类型”,void *则为“无类型指针”,void *可以指向任何类型的数据。

  void几乎只有“注释”和限制程序的作用,因为从来没有人会定义一个void变量,让我们试着来定义:

void a;

  这行语句编译时会出错,提示“illegal use of type 'void'”。不过,即使void a的编译不会出错,它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void真正发挥的作用在于:
  (1) 对函数返回的限定;
  (2) 对函数参数的限定。

  我们将在第三节对以上二点进行具体说明。

  众所周知,如果指针p1和p2的类型相同,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在p1和p2间互相赋值;如果p1和p2指向不同的数据类型,则必须使用强制类型转换运算符把赋值运算符右边的指针类型转换为左边指针的类型。

  例如:
float *p1;
int *p2;
p1 = p2;

  其中p1 = p2语句会编译出错,提示“'=' : cannot convert from 'int *' to 'float *'”,必须改为:
p1 = (float *)p2;

  而void *则不同,任何类型的指针都可以直接赋值给它,无需进行强制类型转换:
void *p1;
int *p2;
p1 = p2;

  但这并不意味着,void *也可以无需强制类型转换地赋给其它类型的指针。因为“无类型”可以包容“有类型”,而“有类型”则不能包容“无类型”。道理很简单,我们可以说“男人和女人都是人”,但不能说“人是男人”或者“人是女人”。下面的语句编译出错:
void *p1;
int *p2;
p2 = p1;

  提示“'=' : cannot convert from 'void *' to 'int *'”。

3.void的使用

  下面给出void关键字的使用规则:
  规则一 如果函数没有返回值,那么应声明为void类型

  在C语言中,凡不加返回值类型限定的函数,就会被编译器作为返回整型值处理。但是许多程序员却误以为其为void类型。例如:
add ( int a, int b )
{
return a + b;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printf ( "2 + 3 = %d", add ( 2, 3) );
}

  程序运行的结果为输出:
  这说明不加返回值说明的函数的确为int函数。

  林锐博士《高质量C/C++编程》中提到:“C++语言有很严格的类型安全检查,不允许上述情况(指函数不加类型声明)发生”。可是编译器并不一定这么认定,譬如在Visual C++6.0中上述add函数的编译无错也无警告且运行正确,所以不能寄希望于编译器会做严格的类型检查。

  因此,为了避免混乱,我们在编写C/C++程序时,对于任何函数都必须一个不漏地指定其类型。如果函数没有返回值,一定要声明为void类型。这既是程序良好可读性的需要,也是编程规范性的要求。另外,加上void类型声明后,也可以发挥代码的“自注释”作用。代码的“自注释”即代码能自己注释自己。

  规则二 如果函数无参数,那么应声明其参数为void

  在C++语言中声明一个这样的函数:
int function(void)
{
return 1;
}

  则进行下面的调用是不合法的:
function(2);

  因为在C++中,函数参数为void的意思是这个函数不接受任何参数。

  我们在Turbo C 2.0中编译:
#i nclude "stdio.h"
fun()
{
return 1;
}
main()
{
printf("%d",fun(2));
getchar();
}

  编译正确且输出1,这说明,在C语言中,可以给无参数的函数传送任意类型的参数,但是在C++编译器中编译同样的代码则会出错。在C++中,不能向无参数的函数传送任何参数,出错提示“'fun' : function does not take 1 parameters”。

  所以,无论在C还是C++中,若函数不接受任何参数,一定要指明参数为void。

  规则三 小心使用void指针类型

  按照ANSI(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标准,不能对void指针进行算法操作,即下列操作都是不合法的:
void * pvoid;
pvoid++; //ANSI:错误
pvoid += 1; //ANSI:错误
//ANSI标准之所以这样认定,是因为它坚持:进行算法操作的指针必须是确定知道其指向数据类型大小的。
//例如:
int *pint;
pint++; //ANSI:正确

  pint++的结果是使其增大sizeof(int)。

  但是大名鼎鼎的GNU(GNU's Not Unix的缩写)则不这么认定,它指定void *的算法操作与char *一致。

  因此下列语句在GNU编译器中皆正确:
pvoid++; //GNU:正确
pvoid += 1; //GNU:正确

  pvoid++的执行结果是其增大了1。

  在实际的程序设计中,为迎合ANSI标准,并提高程序的可移植性,我们可以这样编写实现同样功能的代码:
void * pvoid;
(char *)pvoid++; //ANSI:正确;GNU:正确
(char *)pvoid += 1; //ANSI:错误;GNU:正确

  GNU和ANSI还有一些区别,总体而言,GNU较ANSI更“开放”,提供了对更多语法的支持。但是我们在真实设计时,还是应该尽可能地迎合ANSI标准。

  规则四 如果函数的参数可以是任意类型指针,那么应声明其参数为void *

  典型的如内存操作函数memcpy和memset的函数原型分别为:
void * memcpy(void *dest, const void *src, size_t len);
void * memset ( void * buffer, int c, size_t num );

  这样,任何类型的指针都可以传入memcpy和memset中,这也真实地体现了内存操作函数的意义,因为它操作的对象仅仅是一片内存,而不论这片内存是什么类型。如果memcpy和memset的参数类型不是void *,而是char *,那才叫真的奇怪了!这样的memcpy和memset明显不是一个“纯粹的,脱离低级趣味的”函数!

  下面的代码执行正确:
//示例:memset接受任意类型指针
int intarray[100];
memset ( intarray, 0, 100*sizeof(int) ); //将intarray清0

//示例:memcpy接受任意类型指针
int intarray1[100], intarray2[100];
memcpy ( intarray1, intarray2, 100*sizeof(int) ); //将intarray2拷贝给intarray1

  有趣的是,memcpy和memset函数返回的也是void *类型,标准库函数的编写者是多么地富有学问啊!

  规则五 void不能代表一个真实的变量

  下面代码都企图让void代表一个真实的变量,因此都是错误的代码:
void a; //错误
function(void a); //错误

  void体现了一种抽象,这个世界上的变量都是“有类型”的,譬如一个人不是男人就是女人.

  void的出现只是为了一种抽象的需要,如果你正确地理解了面向对象中“抽象基类”的概念,也很容易理解void数据类型。正如不能给抽象基类定义一个实例,我们也不能定义一个void(让我们类比的称void为“抽象数据类型”)变量。

网友(2014-09-02):
重复登载没有意思

网友:
重复重复重复,没用

网友(2014-12-19):
对C语言的掌握,看一下C语言参考手册

网友(2015-03-02):
C语言几个关键字详解typedef struct const volatile

网友(2015-05-21):
材料很好 很感激 谢谢

网友(2015-08-15):
能和软件工程计算机抢码农的饭碗

网友(2015-10-03):
精籍荟萃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5-11-30):
回复 楼主: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