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2G内存+Win XP系统怎么装虚拟机+Linux+VCS+VMM?不胜感激

楼主(2010-05-02):
我的电脑是AMD 4000+ CPU,应该是64位的,内存是2G DDR2 800,系统装的Windows XP,没有装过Linux等系统,现在想自己安装VCS+VMM练习下,向各位达人请教全套安装方法,不胜感激!

网友(2011-03-27):
我是WIN7 + VM + IC5141 + MMSIM61,OK。

网友(2011-11-22):
先在windows上装vmware,然后在vmware里面装linux操作系统,我用的是redhat 6.0.
然后在redhat里面装vcs。。。。

网友(2012-03-08):
我的win7,RH4+VCS201103,DVE跑步起来啊,悲剧

网友(2012-04-25):
配置过低,感觉

网友:
2g内存太小

网友(2013-04-07):
直接在windows7下面也能装个linux啊,不是很麻烦,你试下win7下面硬盘安装linux,网上很多资料,你试下用

网友:
我用的是ubuntu,  目前可以去官网上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