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人用过spectre的stb和xf仿真吗?

楼主(2010-05-03):
为什么我仿真完之后看Result->Print里面的stability summary还是灰色的,无法点入?
PS:xf仿真也不太会用,看不到结果,请会的人帮帮忙~

楼主:
应该有人用过吧?

网友:
你就是没仿成功嘛!

网友(2010-06-02):
要加iprobe
stb選單裡點iprobe的instance name
輸入頻率 即可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stb和xf是仿真什么特性的? 1# cutezero

网友:
stb 是仿稳定度的  在eetop里下一个spectre的workshop文档看 里面有各种仿真

网友:
可以发个文档,或者提供个链接吗?谢谢~~ 12# daodai

网友:
先保存啊!然后检查有没有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eetop里面搜 spectreRF workshop

网友(2011-01-02):
回复 网友B:

    正解。

网友:
用个VDC也行

网友(2012-12-14):
回复 网友C:

    确实,iprobe和vdc都可以做stb仿真,结果一样。

网友:
高手们再说详细点呗

网友:
我用stb放稳定性,没用过X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