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由prom向fpga配置不进去

楼主(2010-05-03):
板子之前一直是好用的,最近出现由prom向FPGA配置不进去的现象。
电路用的是master-serial模式,用impact配置时,直接配置fpga是好用的,但是如果向prom配置的话,fpga一直不工作。
我用示波器查了prom(xcf02s)的管脚信号,刚上电时,D0是有输出的,clk也有输入。
可问题是CE一直是‘0’,说明fpga并没有配置成功。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你在配置prom的过程有报错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报错,program,verify,get device id
都没有问题

网友:
你查下INIT  PROGRAM  DONE几个信号,对着配置的资料看下看对不对.

网友:
在D0上加上个100NF的电容,可能会解决问题。建议不一定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回答,我测了一下,信号是这样的
我用的是spantan3a 中的xc3s200a
INIT_B:有信号,配置时有几个低脉冲,然后一直是高;
手册上的说明是:
Drives Low after
power-on reset (POR)
or when PROG_B
pulsed Low while the
FPGA is clearing its
configuration memory.
If a CRC error detected
during configuration,
FPGA again drives
INIT_B Low.(觉得好像是对的)

PROG_B:一直是高电平
手册上的说明是:
Program FPGA. Active
Low. When asserted Low
for 500 ns or longer, forces
the FPGA to restart its
configuration process by
clearing configuration
memory and resetting the
DONE and INIT_B pins. If
driving externally with a
3.3V output, use an opendrain
or open-collector
driver or use a current
limiting series resistor. See
“Program or Reset FPGA:
PROG_B,” page 56.(觉得也是对的)

DONE:一直是低电平

DONE一直是低电平证明没有配置成功,但是我现在找不到没有配置成功的原因,请各位老鸟们给分析分析,呵呵。

楼主:
继续求助

网友:
你把PROG_B接地拉低后,进行下载,下载完成后再把PROG_B与地断开后重新启动
这样试一下看行不行吧

网友(2017-12-29):
您好,请问您现在这个问题解决没有,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能否交流下,QQ:348132928,如果您解决了,还望你指导下,不胜感激!

网友:
请问您现在解决问题没有,我也遇到相同问题,想请教您,qq:348132928,还望您指导下!

网友:
1. 电压,纹波检查;2. FPGA外部配置管脚上下拉状态检查;
芯片本身故障的可能性也有,有条件换一片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下电压纹波怎么检查,还有如果有,怎么解决?

网友:
电压纹波用示波器测量,测量方式网上可以搜到。如果纹波偏大,一般超过50mv就需要注意了,可以适当增加去耦电容或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