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外接io口可以直接连信号发生器么?

楼主(2010-05-03):
我就写了个很简单的测试程序
input xinhao,led;
assign led=xinhao;
然后用信号发生器产生1hz方波,按理灯应该一亮一灭吧,但是却没这种现象
我将导线在外接io口处反复进出,有时候会看到灯闪几下,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led 应该是输出的,另外管脚要指定好的啊 1# lincoln24

楼主:
对对对,我这里写错了
但是就是没效果,话说信号发生器产生的负电压是算高电平还是低啊?象我产生方波,+5和-5一直转换,难道一直算高电平?

网友:
我说句实话,如果你只20岁的话,就多努力学习吧,如果你25的话,建议你必行,如果你30的话,你可以去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