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nux移植时碰到的补丁问题

楼主(2010-05-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你在网站上下载的kernel可能并不包含针对特定板子或者SoC的支持,开发这些板子或者SoC的企业已经按照各自的硬件特征对Linux做了一些修改,比如添加一些设备驱动程序等等。

要知道一个完整的Linux kernel是很大的(50M左右吧),因此开发者把修改过的Linux和网站上标准的Linux做一个比较,有哪些文件修改了,有哪些文件添加了等等,这就是通过diff命令生成的patch。这个方式是整个开源社区都认定的和采用的。

至于到底需要哪些补丁,在哪去下载,首先应该考虑开发硬件平台的企业是否发布了相应补丁,如果没有,那就只能通过自身对硬件平台的理解,看看是不是有类似平台的kernel会比较近似,再自己进行修改。

网友:
楼上分析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