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tlab里设计CIC滤波器该用哪个函数?

楼主(2010-05-04):
matlab里设计cic滤波器的函数有以下几种:
   1. fdesign.decimator
        例如:设定好采样频率Fs, 信号带宽Fp, 阻带衰减As, 差分时延m及降采样比D就可以得到cic滤波器的传输函数
                        d1 = fdesign.decimator(D,'CIC',m,Fpass,As,Fs);
                        Hcic = design(d1);
    2. mfilt.cicdecim (fixed-point CIC decimator, mfilt是matlab里专门用来设计多速率信号处理滤波器的一套函数)
               hm = mfilt.cicdecim(decimation_factor,differential_delay,NumberofSections);
       decimation_factor为降采样比,differential_delay同上为差分时延,NumberofSections为cic滤波器的节数,与第一个函数相比,这个函数没有规定采样滤波,通带宽度、阻带衰减等,这些性能在这个函数中如何体现呢?

       这两个函数分别用在什么场合呢,很是困惑,请高手指点~~

网友:
前一个根据你的指标可以得到CIC滤波器,后一个根据你选择的结构可以设计出相应的CIC滤波器,前一个的好处是,在级联设计的时候,好像比较方便,可能我记得也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2011-06-04):
回复 网友A:

    问一下,在fda里边哪个位置打开图形设计界面。

    最近有要弄这个东西,都忘了在哪里打开的了。

网友(2012-09-06):
我刚刚学,也搞不清楚

网友(2012-12-21):
求大神指导,这个基本不会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I USE DIGITAL DESIGN TOOL BOX

网友(2013-12-13):
回复 网友B:

    直接在命令行敲fdatool就可以了

网友(2015-09-27):
回复 楼主:

  非常之感谢啊啊啊啊

网友(2016-03-14):
利用cic实现数据的重采样,应该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