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瞬态仿真,偏置电路也振荡

楼主(2010-05-04):
做全差分运放的建立时间仿真,发现输入瞬时信号变化的时候(大概在350ns的时候),放大器变的振荡,并且使得偏置电路也在振荡。不懂为什么

放大器的相位裕度为55度。

增益和裕度

增益和裕度

gainboost放大器电路图

gainboost放大器电路图

输出瞬态响应振荡

输出瞬态响应振荡

偏置也振荡

偏置也振荡

网友:
好复杂,你这电路这么多环路,光看主环路的stability是不够的。
CMFB在哪里?

网友(2011-12-03):
共模反馈环路以及两个辅助运放环路的稳定性肯定有问题

网友:
哪里有什么振荡,不是很稳定么
这么小的幅度也叫振荡?
才几个mV或者更小...
正常现象

网友(2025-04-23):
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我也遇到了,CMFB的回路和主环路的相位裕度都是满足要求的,还是震荡,甚至偏置也震荡。求教

网友:
波动范围大的叫震荡,波动范围小的叫噪声吧?

你这个电压波形是输出的电压波形还是偏置的Vgs电压波形?

如果是偏置的,看看电流的变化范围,如果电流变化特别小,我觉得可以按照噪声处理。

震荡改共模反馈,偏置的Vgs噪声加cap吧?你觉得呢?

网友:
但是我没加transient noise跑的有这个问题,很困惑。那我再验证一下把放大器放在ADC中的共模反馈相位裕度,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