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比较器设计问题

楼主(2010-05-04):
我要做一个用于音频sigma delta 调制器的一位量化器,用一个普通的动态比较器来实现,不知道怎么来确定对比较器的精度要求, 我现在调出来的传算延时,总共大概为2ns,精度为0.6mv,不知道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
我要做一个用于音频sigma delta 调制器的一位量化器,用一个普通的动态比较器来实现,不知道怎么来确定对比较器的精度要求, 我现在调出来的传算延时,总共大概为2ns,精度为0.6mv,不知道能不能满足要求?
引用 网友A:

什么精度? offset?
0.6mV就是个仿真值,没意义。
没听说这个精度有啥要求,随便做做就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