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9054板的问题 系统检测不到pci板

楼主(2010-05-04):
一直尝试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因为初涉pcb设计 还是有点力不从心
来这里和各位大大交流一下希望各位大大不吝指教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板子刚拿回来的时候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但是在操作系统中扫描新硬件的时候会自动重启
反复几次以后
再插入主板上
就完全没有反应了
机器可以进入系统
可以正常运行

似乎完全没有pci9054板子的存在一样
我本来想重新让焊一块
然后继续测试

但是导师说让检查出这块板子的问题以后才许做第二块
因为开始测试的时候可以正常进入系统并且直到操作系统检查新硬件的时候才重启
证明系统还是能够检测到pci卡的
但是现在却不行了
我想着是不是可能有器件烧掉了

但是检查了所有的电阻和电容
也没有发现开路或者短路现象

请问各位大大
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谢谢.....新人求助......

网友:
老师这么为难你啊   可以向老师请教一下 。一般 经验多的老师 了解了详细情况就知道哪错了

网友:
有东西烧了并不一定会有短路或者开路,一般遇到的情况可能会是PCI9054芯片焊接时出现粘连,或者芯片所需的配置脚配置不对。具体的还是得你自己对照资料去查。

网友(2011-03-03):
这个可以确定的是硬件问题,楼主可以在硬件上多下功夫,还有就是HOLD和HOLDA要相接,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