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提高opamp的slew rate而又不影响带宽?

楼主(2010-05-04):
现在设计的opamp的slew rate只有70V/us,但设计要求是140V/us,
但是我的带宽达到了设计要求!
我现在想要做的是提高slew rate但又需要对我的带宽影响不大,
如果我增加尾电流,我的带宽也跟着增加,为了不让带宽增加,得增大补偿电容,结果slew rate还是没有增大。
如果我增大尾电流同时增大输入管的L,但感觉这种方法没有这么大的作用,能使slew rate增大一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谢谢大家!

网友:
你也不说是啥结构,咋分析?
看起来似乎是两极,又没说清楚是+slew还是-slew。
总之,信息太少。

网友:
You can enlarge the length or reduce the width of the input pair in order the keep gm unchanged.
for gm=sqart(k*Id*w/l),
so you double the Id=2 'id and make w/l=1/2 'w/l

网友:
You can enlarge the length or reduce the width of the input pair in order the keep gm unchanged.
for gm=sqart(k*Id*w/l),
so you double the Id=2 'id and make w/l=1/2 'w/l
引用 网友A:

你的输出是主极点么?

网友:
You can enlarge the length or reduce the width of the input pair in order the keep gm unchanged.
for gm=sqart(k*Id*w/l),
so you double the Id=2 'id and make w/l=1/2 'w/l
引用 网友A:

Ideal is to maintain the gain of the opamp through the input pairs while increase the tail current. Mostly like used for the 2 stages opamp with miller compensation. I agreed on this approach.

楼主:
第一级的结构是P输入的folded cascode,如果增加tail current的话,求和电路的电流也必定要增加,造成增益下降并且功耗增大。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
用新的结构,有种结构在不增加功耗不影响带宽情况下可以提高很多倍,提高SR的结构很多

网友:
SR=Itail/Cc=gm*Vov/Cc=2PI*GB*Vov
从公式上看,GB不变的话得提高输入管过驱动电压了

网友:
提高Vgs-Vth,也就是你得把管子做小(W/L)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好,带宽好像是slew rate 的倒数吧

网友(2010-07-03):
看似两级OPAMP,用MILLER做补偿。如是这样的话,带宽和SLEW RATE均已由第一级和补偿电容Cc决定了,第二输出级只是根据Cc和负载作相应的优化,以至于不对第一级已决定的参数产生影响。

slew rate SR = Itail/Cc
GBW = gm1/(2*pi*Cc)
gm1 = Ids1 / (Vgs1-Vt) = Ids1 / Vdsat1

所以,正像Willy Sensan在Analog Design Essentials的第0642中给出的那样,SR和GBW的关系是

SR/GBW=4*pi*Ids1/gm1=2*pi*(Vgs1-Vt)=2*pi*Vdsat1

知道这样的关系,设计上就有的放矢了。

** 对不起,刚看到8楼也给出了类似的公式。

网友:
看似两级OPAMP,用MILLER做补偿。如是这样的话,带宽和SLEW RATE均已由第一级和补偿电容Cc决定了,第二输出级只是根据Cc和负载作相应的优化,以至于不对第一级已决定的参数产生影响。

slew rate SR = Itail/Cc
GBW = gm1/(2*pi*Cc)
gm1 = Ids1 / (Vgs1-Vt) = Ids1 / Vdsat1

所以,正像Willy Sensan在Analog Design Essentials的第0642中给出的那样,SR和GBW的关系是

SR/GBW=4*pi*Ids1/gm1=2*pi*(Vgs1-Vt)=2*pi*Vdsat1

知道这样的关系,设计上就有的放矢了。

** 对不起,刚看到8楼也给出了类似的公式。

学习了

网友:
1 调节输入gm -- 如果你的SR是MC受限的话
2 调节输出管以及其驱动 -- 如果是输出受限的话 (我做一个1uA的运放就遇到过这种事情)
3 不想调那就加SRboost电路 也有很多结构 基本思路是检测一侧饱和

网友:
These 2 requirements are not in conflict.

网友:
看似两级OPAMP,用MILLER做补偿。如是这样的话,带宽和SLEW RATE均已由第一级和补偿电容Cc决定了,第二输出级只是根据Cc和负载作相应的优化,以至于不对第一级已决定的参数产生影响。

slew rate SR = Itail/Cc
GBW = gm1/(2*pi*Cc)
gm1 = Ids1 / (Vgs1-Vt) = Ids1 / Vdsat1

所以,正像Willy Sensan在Analog Design Essentials的第0642中给出的那样,SR和GBW的关系是

SR/GBW=4*pi*Ids1/gm1=2*pi*(Vgs1-Vt)=2*pi*Vdsat1

知道这样的关系,设计上就有的放矢了。
引用 网友B:

说得很好,不过好像gm1 = 2 Ids1 / (Vgs1-Vt) = 2 Ids1 / Vdsat1

网友(2018-04-17):
reduce the width of the input pair in order the keep gm unchang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