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d芯片的时钟频率和采样率的关系

楼主(2010-05-04):
时钟频率和采样率是一回事么?还是说时钟触发采样行为,因此时钟频率越高,采样率就越高?

网友:
对高速ADC说,输入的时钟通常都是采样率了.但对低率的串行接口的芯片说采样率,最内部逻辑控制.
就我了解就是高速ADC也不是时钟直接触发采样行为的,这中间有变换,与采样的一些性能有关.

网友:
ad芯片的时钟频率和采样率的关系:

采样率 <= ad芯片要求的时钟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