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坐等回答! Cadence 电流镜负载差动 参数设计 无交流放大

楼主(2010-05-04):
Cadence 仿真 电流镜负载的差动放大器
所有参数均已设计完毕 而且所有管子均处于饱和状态 但是无交流放大
瞬态 响应 有放大

楼主:
我的 交流输出 如下图所示 ,我用的 Ac magnitude为 1v
但是输出只有 8mv

网友:
好像没接成反馈回路吧,没有RC or LC 断开啊,还有输入NMOS的buck能和source接在一起?

楼主:
瞬态 输出 显示是有放大的

楼主:
瞬态响应 输出如下图所示

楼主:
希望有 经验的好人 加我 ,我们共同进步!
QQ 752608283

楼主:
再看这个 ,我明明 有300多的放大倍数 ,但是AC仿真就是没有

楼主:
我们 对比一下  这个 东西
左边的瞬态仿真明明显示 有300多的放大倍数  ,但是右边的AC仿真却只有可怜的8mv

网友:
你这个问题不应该坐等,应该悬赏。
正好我没钱。。。。
看看你的AC源是咋加的。。
我眼神不好,看不清楚。。。

网友:
还没用过这外工具呢,有空用一用,多交流,谢谢.

楼主:
此问题解决,原因是由于加了两个交流激励!不能加两个!

楼主:
新的理解,原因是差分放大的小信号源 一个要加 1v   一个加-1v

网友:
你的仿真方法有问题,参考《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中的仿真方法,这种仿真方法系统失调没考虑,而且你下面的偏置最好用电流镜+电流源来仿真,一般初学者都会这样的

网友:
把VSIN 设置贴出来

楼主:
此问题 已经解决 ,谢谢大家!

网友:
跑瞬态跟跑AC的激励源不太一样,跑AC输入端接一个AC源,AC源的幅度设为1V,其他项留空,然后串上一个DC源作为共模输入电平,你图里面的激励是仿瞬态的接法,用来仿AC结果自然不对

还有个疑问,就是你的差分对管nmos宽长比要比pmos的大很多啊,这样一来输出共模电平不会太高么

网友:
一般交流设置是正输入端+0.5,负输入端-0.5V,
你这种结构是可以不考虑失调的,因为是单级,本身就很对称,
但是如果放到具体应用中,对输入输出电压有具体要求,就要考虑失调了。

网友:
你的電路怪怪的 沒有回授還不會飽和

网友(2010-08-18):
楼主的图画的真牛叉啊!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