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astro中是怎样连接PG的

楼主(2010-05-04):
netlisttocell中有个net name for 1'b0
                        net name for 1'b1
我设的是VCC  GND,如果这样的话,对于core 和io pad电压不一样的情况,这不是把它们那些hign/low电位的pin全都连到一起了?这样行吗??对多电压的该怎么做??
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
那样肯定是会出现问题的,应当定义多个supply net,用pg_connection来定义其对应的连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