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唐长文--全差分OP设计中对压摆率的仿真

楼主(2010-05-05):
唐长文--全差分OP设计中对压摆率的仿真是用的开环的方式,这个对吗,那岂不是变成比较器了?
在另外的文章中有接成闭环的,是用的电容,不知有何讲究?

楼主:
附件: 唐长文--全差分OP设计

网友:
压摆率测试在闭环或者开环都行,因为是大信号过程。
建立时间必须是在闭环条件下测试。

楼主:
哦,了解了,谢谢。
那再请教一个问题: 仿真共模负反馈AC特性时,文章中的方法是外接理想运放构成环路,再将其断开的。
这种方法应该是与加VCVS方法一致的对吧?
我的想法是:不加这些外接的东西,直接将两电阻中间到VCMB的这条线加L断掉,再加C,AC源来仿真,是否可以?因为这个就是断开共模负反馈的反馈通路来看AC特性的?

网友:
文章中的外接理想运放是示意,实际上就是你提到的方法。

网友(点评):
感谢!知识之光穿越10余年还是照到了我

网友:
哈哈,作者本人解答~顶一下复旦大牛

网友(2010-07-06):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10-09-01):
新学所得:将闭环环路中放大器的输出断开在输出端接上大电阻,然后在电阻之后加上一个隔直流的小信号激励,也就是说在反馈路径中接上小信号然后看放大器输出端的响应。

网友(2011-01-19):
回复 楼主:

    刚好也要问这方面问题

网友(2011-02-22):
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2011-04-28):
我靠,零距离接触啊

网友(2011-07-27):
复旦大牛现身啊,膜拜

网友(2011-08-26):
同事推荐,特来下载,多谢。

网友(2012-04-01):
回复 楼主:

    十分感谢,十分感谢,

网友:
测SR不是都接成buffer吗

网友(2014-03-09):
回复 网友A:

    不能理解你求的第二个极点Wpout??
Go2怎么就变成gm9了,输出端看进去的阻抗不应该是ro9||ro11吗?
Go2不应该等于Go2=1/(ro9||ro11)???
是因为Avo2=gm9*(ro9||ro11),然后Avo2是一个常数,所以1/(ro9||ro11)=gm9/Av02,?????
求指教…………

我觉得你直接考虑15mW功耗然后计算的设计步骤有点牵强。
我觉得首先应该确定的是负载电容CL,然后考虑保证输出端作为次主极点Wpout=Go2/CL,即CL应该比Cc大很多,
才能使输出端极点主要由输出阻抗和CL确定,而和Cc关系尽量弱(这样可以使得主极点的位置可以通过Cc来控制,
而不影响次主极点Wpout的位置。可以取Cc=(0.1~0.2)CL。然后考虑GBW=gm3/Cc,
确定gm3,即给定米勒补偿电容Cc和GBW就可以确定gm3了。考虑gm/Id,即电流跨导效率,输入管的过驱动电压一般会取某一
固定值,比如Vod=0.2V,那么由gm3和Vod3就可以确定尾电流的最小值Iss_min_gbw。这个尾电流是保证GBW的,并没有保证SR,
所以接下来考虑SR,SR=min{Iss/Cc,Iout/CL},可以得到保证SR的Iss最小值,Iss_min_sr。
然后尾电流取Iss=max{Iss_min_gbw,Iss_min_sr}.
Iss和gm3确定,那么输出差分对管的W/L就有一个唯一对应的值,这时的Vod3<=Vod=0.2V (因为Iss可能取Iss_min_sr)。
考虑SR时,考虑了一次Iout,要满足SR要求,然而没有考虑gm9和ro9,gm9的确定根据零点和Wpout的相对Wgbw的位置来确定。用来保证相位裕度。确定了gm9就可以求保证gm9的Iout了。
把各支路电流的最小值确定后,再考虑电流裕度,得出最小功耗。
通过gm和I可以得出各个管子的W/L,但是L取多大,这个应该根据电路的特点(高速,高精度,高增益……)在以上推导前就确定,
如果等最后考虑增益时再确定,那么前面推导时的寄生电容的估算都不准确了,结果就是最后电路和设计时存在很大差异。
当然您是有经验的人,可以大致确定功耗,但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还是要多考虑考虑的。

网友(2014-05-07):
回复 网友A:

唐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您的这篇文章中没有给出建立时间的测试电路,不知道您是怎么仿的建立时间,我问一些人,说是差分输出的没有办法仿建立时间。迷茫中,求老师解惑……

网友(2014-07-24):
老唐的东西可以看看啊,希望能够学到东西

网友(2017-01-11):
我还是有疑问啊,开环仿真全差分运放不是直接关掉了吗

网友:
多谢二楼资料

网友(2017-06-06):
回复 楼主:

网友:
膜拜唐老师

网友:
klmk,l;k'l;k'

网友(2019-09-06):
这个方法也是闭环仿真共模负反馈

网友(2021-04-24):
引用 楼主:
哦,了解了,谢谢。
那再请教一个问题: 仿真共模负反馈AC特性时,文章中的方法是外接理想运放构成环路,再 ...

求教前辈:我按您说的建立testbench仿真共模反馈带宽,这时我的二级运放工作点完全变掉了呀,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2021-10-11):
引用 楼主:
附件: 唐长文--全差分OP设计

网友(2023-08-21):
引用 楼主:
哦,了解了,谢谢。
那再请教一个问题: 仿真共模负反馈AC特性时,文章中的方法是外接理想运放构成环路,再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