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非常可惜的程序,,只差不分频输出和2分频输出,,版主帮忙

楼主(2010-05-05):
非常可惜的程序,,只差不分频输出和2分频输出,,版主帮忙程序有3部分组成
1.8分频程序
2.判断AB哪个脉冲在前面
3.拨码分频输出AB两路脉冲
  逻辑如下
00000000   不粉     没有成功
00000001    2分     没有成功
00000010   4分       成功
00000011  6分        成功
00000100  8分       成功
版主帮忙下把我把
00000000   不粉     没有成功
00000001    2分     没有成功做下好不??这个程序占资源比较少

修改刘工程序逻辑对路 逻辑上对路但是差两个东西.rar

网友:
看别人的代码很累的,以问问题的方法比较容易给与帮助。
还有,下载你的代码还是要扣信元的...这个....

楼主:
fools 帮我做下,,写不出来我明天就要下岗了

网友:
分频系数coe
00000000   不粉     没有成功
00000001    2分     没有成功
00000010   4分       成功
00000011  6分        成功
00000100  8分       成功

可以这样写:定义一个计数器cnt
if 分频系数="00000000" then
    分频输出等于输入
else
   if cnt=分频系数-1 then
    分频输出反相
  else
      cnt<=cnt+1;
   end if;
end if;

这样试一下吧

楼主:
楼上的朋友,,我有个程序就是那么写的,,,功能完全正确的实现了,,非常可惜的是,,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写法占用的资源很多,,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把你的程序贴上来看看。这样写还会占很多?

楼主:
这个 附件和我最上面那个附件实现的功能比,,仅仅多了  不分频  和2分频输出两个东西,,,但是资源多N多,,这个附件采用的写法就是你推荐的写法...问题在什么地方??/

728 Bytes, 下载次数: 5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我ISE防真过了,,我下面那个附件功能全,,,也是按照你的写法,,可是资源多了不知道多少,.,,8个拨码承受5个都受不了

最上面附件少了
00000000   不粉     00000001    2分

可是资源少了不知道多少...高人看下

网友:
if cnt_a>=cmd-1 then  大于等于和判断等于明显要多用很多逻辑。而且在这里大于判断是没有用的。

网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instantiating
---- any Xilinx primitives in this code.
--library UNISIM;
--use UNISIM.VComponents.all;

entity top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rst_n : in  STD_LOGIC;
           sw : in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divout : out  STD_LOGIC);
end top;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top is
  signal cn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div: std_logic;
  signal clkbuf: std_logic;
begin
  divout<=div;
  clkbuf<=not clk;
  process(rst_n,clk,sw)
     begin
            if rst_n='0' then
                    cnt<=(others=>'0');
                         div<='0';
                    elsif sw="00000000" then
                            div<=clkbuf;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cnt=sw-1 then
               div<=not div;
               cnt<=(others=>'0');
            else
               cnt<=cnt+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这是根据输入参数进行偶数分频的简单程序,综合所占资源很少的,用modelsim仿真时波形都是正确的
你再细看一下你的代码吧,像这种简单分频程序不应该占很多资源的。

网友:
他用的CPLD,时序逻辑资源很少,所以能用组合逻辑就用组合逻辑

楼主:
DDDDDDDDDDDDDDD哪个帮我详细完善下

网友(2011-07-18):
dddddddddddd下不了